有关OMRON CQM的一些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4-03-08):
我是个学生,要用OMRON CQM1做设计。在它的编程手册上有不明白的地方要请教大家!~ 手册上说:“起动模式(DM6600)”是什么意思啊???DM6600是什么意思它是指令么?? 还有地方说执行SPED(-)----这是什么呢?? 是要用编程器输的指令么???

网友A:
请使用cxp3.1编程就可以了。DM6600的设置根本就不需要。

网友B:
DM6600一般你不需要设定,用CXP编程软件在设备的设置里有设定选项:选开机时的PLC的启动模式(运行、编程、监控) SPED是指令的缩写,速度输出指令。这些你只要使用CXP编程软件即可对CQM1编写程序。

网友C:
DM6600的高8位设置为02,低8位设置为:00--Programm; 01--Montor; 02--Run 用来设置开机时的PLC的启动模式,设置后需要重置(断电再上电)PLC才能使设置生效。用手持编程器,软件(CX-P)都可以。 SPED命令:以特定得频率输出脉冲(频率:50K-10Hz) 具体可以到我公司网站查找相关资料http://www.saa-elec.com/ 上海行之达电子有限公司 主要经销品牌:OMRON、LG等相关工控产品。

楼主:
多谢几位的帮助。小弟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