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制动与回馈单元

楼主(2004-03-08):
变频器的制动与回馈单元 制动单元是在变频器减速时,把再生电能释放在制动电阻上。一般制动单元需要配合制 动电阻一起使用。能耗制动单元分为能耗式制动单元和电能回馈式制动单元两种。 制动电阻是变频器在制动时的耗能器件,制动电阻配合制动单元使用。常用的制动电阻有绕线无感大功率电阻器、波纹电阻器(RXG20系列)、铝壳大功率电阻器、和电阻箱。 电能回馈式制动单元有四大特点:  1、将能量回馈电网,增加运行经济效益,改善工作环境。可节约电费。 2、有故障保护功能,使用安全。 3、全电压范围自动跟踪,用户不必自己调整或设定,使用方便。 4、全程噪声过滤,不会污染电网和干扰其它设备。

楼主:
刚才不是还在调换冨士变频器?冨士变频器说明书上说的挺详细的,可没说能使电表反转。

网友A:
开圈工作状态的变频器,有内置的制动电阻,还要加吗?要加的话,内置的制动电阻怎么办,怎么正确的接线。如华为本11KW。请指教!

楼主:
内置制动电阻够用就不需要再加,否则将内置制动电阻端子断开,将外置的制动电阻接到相应端子上即可。在产品说明书上都有详细图示和说明。

网友A:
正常状况下,制动率是5%,电阻是40/2000W,那如果制动率是100%,电阻和功率又是怎样呢?

网友B:
三菱E540-7.5KW变频器出现rb报警!主机抖动,停电复位后开机OK,何解?如何解决?

网友C:
制动电阻功率按实际制动电流的功率的10倍计算就行啦

网友:
王老师: 您好!   请教您一个问题。请问在一个由两台电机构成的同步旋转系统中,要求在极低的转速下做到较好的同步。如果是电轴联接,那么:   1)、采用同步电机会比异步电机提高同步效果吗?   2)、可不可以用变频器作电轴联接?   3)、如果可以使用变频器,那么对于转速要求极低的情况(1转/分钟),可以拖动负载吗?(恒转矩负载)   4)、如果可以拖动负载,都会有那些不良副作用呢?   我对这些问题一筹莫展了,问了很多老师都觉得回答的不足以解惑。希望王老师您不吝赐教,不胜感谢!

楼主:
这个问题要看两台电机的功率大小及拖动的什么样的负载,关于这个问题你还是发到我信箱中,我们交流一下,供参考,免得惹麻烦。

网友D:
圳加能电子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      可以把97%的电能回馈电网。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8340-9720

网友E: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F:
王老师对ALSTOM的变频器了解吗,不妨请你给指点指点.

网友D:
电表反不反转,只是计量问题,和节不节电没有直接关系。 负载处于发电状态时,机械式电表会反转。 电子电表不会反转。 但是使用回馈单元肯定是节电了。 使用对比方法可以知道节电多少。

网友G:
引用yituo22的发言:电表反不反转,只是计量问题,和节不节电没有直接关系。   负载处于发电状态时,机械式电表会反转。   电子电表不会反转。   但是使用回馈单元肯定是节电了。   使用对比方法可以知道节电多少。 ==================================   负载在线发电?频率?相位?

楼主:
飞度:ALSTOM是世界上著名的生产电力设备的公司,在工业方面应用的高低压变频器、直流调速器、软启动器、伺服控制、PLC等也应有尽有,不过他在华的业务主要是工程配套,主要集中在电力行业、铁路等。你所说的变频器是不是配套的?

网友H:
各位朋友,请问制动单元怎么与电机的功率配套的?我用的是110KW的电机,现在怎么选变频器的制动单元?

网友I:
王老师:你好!为什么要将再生电能反馈到制动电阻上,起什么作用?我想应该用电容将他存储起来。还有电动机在运转中如果降低指令频率,则电动机变为异步发电机状态运行,则所产生的电能是否存储在电容中? 谢谢!

网友I:
各位前辈: 你们好! 小弟初来柞道,刚刚接触变频器,还希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谢谢!我的Email:jk155330770@sina.com.希望大家能帮助我,让我们共同努力,探讨! 谢谢!

网友J:
to 飞度:王老师对ALSTOM的变频器了解吗,不妨请你给指点指点. ALSTOM的变频器大多为电流型的,大多数的变频器属于电压型的。另外,ALSTOM的变频器多采用浮动电容的方式来实现多电平,技术上比较特别。

网友D:
可以存在电容里,可是电容必须很大,不经济。 0755-8340-9720 0755-8341-6746 加能电子有技术全套说明,欢迎索取。

网友:
请问王老师: 我有一设备使用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系统要求变频器自始至终有运行信号,即:运行端子(FWD)与公共端(COM)是短接的。启动和停止设备时,是对运行频率来进行控制的。即:改变0-10V直流电压,改变设定频率。 在停车时,变频器不能在规定的1.2秒内停车,约2~3秒左右停车。(第一减速时间设定为1.2秒,没有制动功能,停车方式是减速停车。) 如果改变控制方式,即用变频器面板RUN/STOP来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面板电位器来设定频率。系统运行时,变频器(FWD-COM)闭合,变频器按设定频率运行,停车时,给变频器停止信号(FWD-COM)断开,这时,变频器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第一减速时间1.2秒)快速停车。这种情况也没有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请问第一种控制方式时,变频器为什么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停车?

楼主:
这是模拟量控制方式的时滞特性所决定的,是正常现象。

网友:
1. 谢谢王老师,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2. 原系统是意大利的设备,采用的是三菱变频器,控制方式也是上述一样,也是FWD-GND直接短接,用单片机的模拟量来控制启动停止。为什么一样的控制方式,但是,三菱的变频器怎么就可以呢? 3. 因为三菱变频器使用时间久了,故障而采用国产变频器。是不是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口内部有什么特别的处理方式? 感谢王老师百忙中,给予以回复!

网友K:
可能软件里的处理方式不一样的!!! 如果单纯的硬件时滞,应该不会使滤波常数的影响到1秒的吧!

网友(2004-04-16):
王老师: 你好,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需要外加制动电阻?它的选型计算的依据是什么?如何计算,敬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mxwpx@163.com

网友L:
几台变频直流并联使用时,制动单元功率怎么选择?

网友I:
王老师: 你好! 电动机在运转中如果降低指令频率,则电动机变为异步发电机状态运行,则所产生的电能是否存储在电容中? 谢谢!

网友M:
To 1314; 当电机再生时,电容装不下了,就通过电阻将其放掉,以免烧坏电容。

网友M:
To 崔虎: 具有再生回馈功能的变频器,在电机制动时,把再生电能以50Hz,380V回馈给电源系统,因此节能。如果在变频器之前装一块电表,在制动时,电表回倒转的,但相信不会有人在每一个变频器之前都装一块电表。

网友N:
王老师: 请教您一个问题:采用变频器的制动单元进行制动时,其制动效果能与机械制动或电磁制动相当吗? 具体一点说,我厂现有一包带设备,原来利用地轴+机械无级变速,机械抱闸制动,能在0。4S的时间内使转速从15转/秒降到0转/秒,现我们想改成变频器直接驱动,其制动采用变频器的制动单元,不知效果会怎样?

网友O:
本公司为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控制原理,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同类产品销售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M:
HUYIE: 采用变频器的制动单元进行制动其效果无法与机械制动或电磁制动相比。

网友P:
王老师:一台安川G5,45KW变频器总烧制动单元,什麽原因?

楼主:
有两种可能: 1、设置的停机时间太短。 2、在需要操作频繁、且需要制动的情况下,制动单元的功率可能小了。

网友Q(2005-06-20):
什么是U型勾窃电??谢谢了!!

网友R:
经典,又学了一手。谢了

网友S(2005-08-31):
您好: 请问外接制动电阻烧坏会出现撒情况?

网友T(2006-01-03):
好文章

德国科比的变频器好像都是内置制动单元的

性能非常的好,有需求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U(2006-07-04):
杂七杂八的说了这么多,解决问题了没?版主。

网友V(2014-04-24):
引用 网友H:
各位朋友,请问制动单元怎么与电机的功率配套的?我用的是...

理论就按电机本身的功率选择,但是也得考虑工控环境,建议适量放大。制动单元也一样雷昂IPC回馈单元一般自身就是放大、更安全更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