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分类

楼主(2004-03-08):
变频器的分类 变频器按其供电电压分为低压变频器 ( 110V/220V/380V )、中压变频器 (500V/660V/1140V ) 和高压变频器 ( 3KV/ 3.3KV/6KV/6.6KV/10KV)。 变频器按其控制方式分为:U/f控制、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三种。 变频器按其功能分为恒转矩(恒功率)变频器、平方转矩型变频器、简易型变频器、专用变频器等。 变频器按直流电源的性质分为电流型变频器和电压型变频器。 变频器按机壳外型分为塑壳变频器、 铁壳变频器和柜式变频器。 变频器按其输出功率大小分为小功率变频器、中功率变频器和大功率变频器。

网友A:
偶需要660输入 660输出的中压 变频器 王老师给推荐个牌子

楼主:
660V的,进口品牌都有,你说说你用在什么地方,我给选个具体的。

网友A:
煤矿上的 重载 7.5KW 最好选AB的 要RS485/R232 可远控 近控

网友A:
王老师在吗?

楼主:
如果非要选AB的,只能这样:AB的只有600V的(再就是2400V以上的),但输入可以是600V+10%,输出600V,其他可以满足要求。如果要调速的话,选这种也可以。

网友A:
ABB的也可以!

网友B:
上次我与一位搞传动研究的教授讨论变频器电压的问题,他认为国内变频器的电压等级比较尴尬,如果将变频器的电压降低到3,000V/1,200V,那么凭目前的电力电子技术水平可以使用单个器件实现逆变,效率、可靠性和性价比都会大幅度的升高。如果将原有的6,000V/10,000V驱动改为3000V驱动,只需要在输入侧将变压器作一些改变,电机的要求降低,价格会相应下降,变频器由于采用低压变频器的结构,单位功率的价格也会有较大幅度的降低,最重要的是可靠性和效率的提高。当然,这种方案的功率范围受限于电力电子的技术水平,比如,以4,500V,4,000 A的IGCT器件构成的变频器,功率不超过10,000KW。

楼主:
问问ABB选这个可不可以:ACS601-0011-3,18A,7.5kW/660V ACS 600:电源电压: 600/660/690VAC 3相-10%,+10%;电源频率:48-63Hz 输出电压:3相,从0V-供电电压 输出频率:0-300Hz,与控制方式有关 标准控制线的连接: 3个可编程的差分模拟输入口; 1个电压源信号,2个电流源信号; 6个可编程数字输入口;2个可编程模拟输出口;3个可编程继电器输出口。 有模拟和数字接口扩展模块以及多种现场总线适配器可选用: Profibus, modbus, Modbus Plus, Interbus-S, DeviceNet, CS 31, Master Fieldbus。 标准应用宏: ACS 600 SingleDrive 有多种应用宏可选择,不同的应用宏对输入输出口和信号处理都作了默认配置:FACTORY SETTING (出厂设定);HAND/AUTO CONTROL (手动/自动控制);PID CONTROL (PID控制);TORQUE CONTROL (转矩控制) SEQUENTIAL CONTROL (顺序控制);USER MACRO 1&2 (用户宏1和2) 可选用的应用宏: MASTER/FOLLOWER (主从控制);PFC (成组泵控制);SPINNING (纺纱控制)。 ACS 600:可满足绝大多数应用要求。 ACC 600:专用于位势负载应用。例如起重机,提升机,电梯等。

网友C:
TO 王老师: 我想买三相600V输入,600V输出,1。5KW的变频器,你能否推荐一下?我的电话:13929255096

网友B:
王工好久不见,怎么一上来就卖变频器啊。

楼主:
最近忙着呢,这不一来,又要帮朋友选选变频器,只不过帮助推荐而已。 东莞百吉祥变频器维修中心: 根据你的情况看看下款如何?可以打电话问问AB。 AB PowerFlex 700 变频器 600V AC 轻载:订货号,E2P7A0AYNANA0 0 2.7A/1.5kW;按普通负载应用选择;较高的连续额定值,较小的过载能力;110%电机电流,1分钟;150%电机电流,3秒钟。 重载:订货号,E3P9A0AYNANA0 0 3.9A/1.5kW;按重负载应用选择;较低的连续额定值,较高的过载能力;150%电机电流,1分钟;200%电机电流,3秒钟 特点:恒压频比控制 (V/Hz)、40:1 调速范围;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 额定转矩输出,120:1调速范围。自动整定:根据电机和负载特性的整定算法,在120:1调速范围可输出 150 % 额定转矩。速度控制:数字、模拟。滑差补偿,负载变化时速度特性好。过程 PI 控制:PI 模式;自动节能:轻载节能。

网友D:
王老师: 您好! 我想问一下关于变频器的分类中 变频器按直流电源的性质分为电流型变频器和电压型变频器中的电流和电压具体是如何区分的?如何判断变频器具体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的呢? 我还想知道这些分类的变频器具体在选型是该如何选择的呢?不同类型的变频器的功能有什么不同的呢?

网友E:
纠正王老师一个小错误,ABB变频器ACS601-0011-3变频器最大只到415V,那位朋友要是要用660的,必须选ACS601-0011-6的,这个变频器电压525V~690V。但是ACS600系列已经下线,您可以选择ACS800替换。

网友B:
TO:毛病 你的变频器采用A-B POWERFLEX700系列690V等级。 型号是:20BF022A3ANNASA0即可。带DH485DF1通讯卡、不带制动单元 。 TO:东莞百吉祥变频器维修中心 你的变频器型号是:20BE3P4A3ANNASA0即可。 有问题扁我电话:021-54902218-855/13564718284

网友F:
风光变频器有660伏等级,好象还有几家国产品牌变频器有660伏。

网友G:
各位大家好呀。我好久没有在上面留言了,我是一位做工控行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主要是搞销售的,最近,也做起了技术。以后还请各位指教。我现在上海一家公司做安川变频和伺服,还有我公司的一个产品。台湾的泓筌牌的变频和人机。以后还会推出PLC。希望各位同仁多联系我的手机是13764304890

网友H:
变频器525-690的VACON有标准系列产品,为何要别假他求呢。 AB的价位如何呀?比VACON呢?

网友I:
张生: 你是亿而富的吗?

网友:
王老师: 您好! 请教您一个问题。请问在一个由两台电机构成的同步旋转系统中,要求在极低的转速下做到较好的同步。如果是电轴联接,那么: 1)、采用同步电机会比异步电机提高同步效果吗? 2)、可不可以用变频器作电轴联接? 3)、如果可以使用变频器,那么对于转速要求极低的情况(1转/分钟),可以拖动负载吗?(恒转矩负载) 4)、如果可以拖动负载,都会有那些不良副作用呢? 我对这些问题一筹莫展了,问了很多老师都觉得回答的不足以解惑。希望王老师您不吝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B: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J:
浩霆:azmdnsh@sohu.com,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你可自己做,无需找什么公司应聘。

网友K:
王老师在吗?我想问问CT变频器质量如何?

网友L:
我公司有用,还好

网友M:
请问变频器属于工业电器吗,属于变压器吗

网友N:
我们公司有,台安变频器可以,RS232/RS485的通讯端口都有.价格适中 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13173605605

网友O:
工控MM 我们公司有一百多台安川616G5系列11KW的变频器,因为电器运行时震动很大,而又无避免,故有一大部分数位操作器都坏了,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使它不容易坏 请赐教。。。。。。。。。。。。为谢!!!!!!!!!!!!!!!!!

网友P:
to 刘阿林 我公司里充足的安川616G5的全部配件, 1。加长电缆 2。计算机通讯集中控制。 3。再设备旁边做一个小盒子专门放

网友Q:
王工你好,请问现有的变频器包括进口的和国产的都存在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在使用时散热都存在很大的问题,特别是现在夏天来了,就更加明显,去年天热.而且在这方面好像进口的变频器表现更差一些 ,能不能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解决一下!

网友R:
请问各位: 变频器和交流电机的功率如何匹配??? 比如:1.5kw同步电机应该使用的变频器功率???

楼主:
相信我, 你说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现在一般采取三种方式,1)在设计变频柜时另外在柜体顶部加排风扇强制环流通风。2)将变频柜柜体密封,并加控制柜专用空调控温。3)将变频器远离工作现场,将变频器集中到一个装有中央空调的房间内。除此之外,也有将变频器装到一个密闭的箱体内,然后将其放入循环油箱中,通过循环油对变频器进行冷却的用法。

网友S:
王老师您好: 现在请教一个问题,若是用三菱A540两台变频器同步,有没有最好的办法使启动停止时没有滞后。

楼主:
这与系统结构有关,不同的系统结构和不同的控制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具体明确系统情况才行。

网友T:
王老师您好: 对于三菱变频器,我们想两种方式控制,自动和手动。在自动下,用485通讯来控制变频器,现在有个问题是在手动情况下通过调节可变电阻来调速与自动情况下用通讯调速是否会形成干扰

网友U: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有那位朋友用过三肯ES系列1.5KW的变频器,质量和过载能力怎么样?知道的 朋友请告诉一声。还有这种系列什么时间生产出来的! 谢谢了!!\

网友V:
我是一名刚搞技术的 我对这方面很不熟 如果想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怎么办

楼主:
奇迹,你说的情况很多场合都是这样用的,所以说,你的担心是不会发生的。

网友L:
lil微:常来这里,找本变频器基础书看看

网友W:
请问王工韩国现代变频器如何?

网友S:
是包装机和罐装机同步,2.2kw变频器

网友X:
王老师: 你好! 我是刚搞变频器的,所以有很多地方需要你的帮忙。我想问一下:再变频器里的逆变模块,分线板,制动电阻,继电器,电抗器都起什么作用?谢谢!我的Email:jk155330770@sina.com

网友X:
王老师: 你好! 变频器和交流电机的功率如何匹配??? 比如:1.5kw同步电机应该使用的变频器功率???

楼主:
变频器和交流电机的功率匹配,主要看额定电流是否匹配,然后选与交流电机额定电流相匹配的变频器容量(功率),如1.5kw同步电机的额定电流假设是3A,则选与3A对应的变频器容量(功率),如ABB ACS140-2K7-3,400V\1.5kW\3.6A.

网友Y:
没想到这变频器分类竟然有依据外壳分的,那一体化的设备就不算是变频器了??

网友:
王老师: 您好! 我有一台11kw电机。重载惯性,要求正反转(正-反延时?),高。低双速要求选用国产配置。如何设定参数及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Y:
你可以看一下汇川变频器,可以实现正反转,而且可以设定正反转延时死去时间,有16段多段速可满足高低双速的需求,可以联系我们。 huichuanlx@163.com

网友S:
王老师,您好 现在我使用的是三菱A540 2.2KW变频器实现包装机和罐装机两台机器的同步,用步进电机,黑泰克人机,若是把两台变频器对连就存在启动时的时间滞后问题,现在有几种方法:1把主变频器启动时间延长,副变频器时间设为最短。2 用RS485通讯连接人机。3 复制从PLC中出的模拟信号到副变频器中。4 用反馈卡及旋转编码器实现。但不知道哪种方法可行,请指教。谢谢!

楼主:
diio,任何品牌的变频器都能实现正反转控制,但不同品牌的变频器的参数设定有区别。 小楠,第2、3种方法较好,第4种也可以但需要外加成本。

网友S:
请问老师:用485通讯的方法是如何?用变频器的485与人机的连接吗?

网友S:
王老师:因为我刚接触这类设备,对此还不算了解,请具体说明一下操作过程吗?谢谢。

楼主:
在这里很难说清楚,你找三菱A500变频器操作手册看看,在107-116页上说得很清楚,还有编程例,操作码是117-124等。

网友X:
你好! 我是刚搞变频器的,所以有很多地方需要你的帮忙。我想问一下:再变频器里的逆变模块,分线板,制动电阻,继电器,电抗器都起什么作用?谢谢!我的Email:jk155330770@sina.com

网友Z:
芬兰VACON变频器在低压部分有220V--690V的,可以选择一下哟。芬兰瓦萨北京代表处010-65813734-1021

网友AA(2004-04-07):
我是卖CT变频和直流调速的.望有意愿的客户同我联系.13917476478,王.

网友:
我了解的成都变频器生产厂家:成都佳灵的变频器是国内最早开发的,在起步上以及技术上都占有较大优势,能有今天的规模,是他们靠技术取胜的经营理念分不开的。可惜他们太注重于技术,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管理,所以至今公司仍停留在那种不大不小的尴尬水平上。希望森兰公司据说是佳灵衍生出来的,起步很晚,但他们依托希望集团的品牌优势秉承希望的经营思路,在沿海,在内地,甚至在边陲都能够独领风骚。

网友AB:
我是ABB公司售后服务中心工程师张晓海,有变频维修事宜可与我联系010-65014466转3415、1418手机:13701032098

网友:
我是刚开始学变频器的新手。请问王老师可否发一些关于变频器的资料给我?谢谢stargongkong@126.com

楼主:
关于变频器产品的资料网上很多,都可以下载,若不能下载,具体一点的,可以发给你,但都是几M以上的,恐怕发不出去。再就是书,可没法给你啊。

网友AC(2004-08-06):
王老师: 我想问一下变频器与编码器如何连接?

网友AD:
编码器与通用变频器连接,需要通用变频器具有数字量输入接口,然后将编码器的编码输入到通用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接口。

网友AE:
王老师: 有飞剪功能的变频器有没有?

网友AD:
有很多带飞剪功能的变频器,如台湾来富UNICO2420、正频PDS-FS、国产的乐邦、英威腾等。

网友AF:
请问王老师:NI的有自己的变频设备吗?要是选用别的,不知道对信号采集有不有什么影响啊?(我用的是NI的采集卡)

网友AD:
NI不生产变频器,但有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驱动器。如果要用NI数据采集卡控制变频器,只要其输出信号符合所选用的任何品牌变频器的输入信号要求就可以。

网友AG(2004-10-12):
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我是上海佳登曼电梯公司的,我们公司最近用一台科比的变频器,它老是保护,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G:
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我是上海佳登曼电梯公司的,我们公司最近用一台科比的变频器,它老是保护,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邮箱donglaibing611@sina.com

网友AH:
请问676VG3属于哪一类?能否用笼形异步电机

网友AI:
这样分类是很好,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清楚,我想请问一下王老师,就是世界上很多厂家。它们目前的主流系列产品是什么?举个具体的系列例子

网友AD:
主流变频器产品:U/f控制、矢量控制组合;电压型;功能为平方转矩、恒转矩功能组合;中、小功率;塑壳或铁壳变频器。国外品牌大多数都是这种类型,如西门子400系列,其他欧美品牌(ABB除外),日本的各种品牌,台湾的多数品牌,国内的一部分品牌。

网友AI:
谢谢王老师的回复!我在网上也查了很多资料,但是这些资料都很零散,收集起来很麻烦.我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各个大公司历史系列变频器产品.如果有能否发给我.我的油箱是wushuping0000@hotmail.com

网友AI:
谢谢王老师的回复! 我在网上也查了很多资料,但是这些资料都很零散,收集起来很麻烦.我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各个大公司历史系列变频器产品.如果有能否发给我.我的油箱是wushuping0000@hotmail.com 另外,有个问题:最大允许电流是额定电流的乘以过载能力.但变频器的最大持续电流怎么和额定电流区分开来?他们是否一样?

网友AJ:
请教各位兄弟!变频器的低、中、高功率按多少功率分 的!Jkba baiswc129@163.com

网友B:
to 董来宾 你们有keb的操作面板吗?保护时先不要复位,看看操作面板上显示什么报警.

网友AK:
AB产品维护方便

网友AL:
大家好: 我现在做一个小项目,要求控制一台单相220V交流电机,可调速(10转/分~100转/分),电机功率为100瓦,我应该选用什么控制方法?采用什么控制技术?

网友AM:
FYBWEB 你可以用单相调速电机+调速器就可以完成这任务了..很容易... 功效有90W,120W的

网友AN(2004-11-29):
上海昭日机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是日本LH上海现地法人公司 主要在国内推广CNS变频器 电话51336006 传真:51336008

网友AO:
王老师: 您好! 10KV高压变频器容量能做到多大功率?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用到48000千瓦同步电机,哪一家能生产?价格大概多少呢? 我的EMAIL是zhangjq1229@163.com QQ:107199941 谢谢

网友AP:
王老师,您 好!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我公司拟做电动潜油螺杆泵的变频控制系统,电机为37KW,额定电压为1100V,电机在井下约1000米处,现有两个方案,一是直接采用中压变频器,但不知选什么厂家的变频器好;二是采用低压变频器,而后用升压变压器升压,供给井下潜油电机使用。这两种方案,都存在一个变频器选择的问题,此外,因为变频器与潜油电机之间距离长达1000m左右,变频器输出侧,是否一定要接一个正弦波滤波器,那么这个滤波器又该如何选择呢?谢谢。

网友AD:
求知姐姐:罗宾康10KV高压变频器容量能做到75MW。这个价格可不是一般通用变频器意义上的价格,需要包括工程费等,是需要谈判的。估计要4位数,单位,万元。

网友AD:
菜鸟一只: 宜直接采用中压变频器方案,升压变压器升压方案不可取,会带来很多问题,与之配套的升压变压器难做到符合要求,弄不好会增加成本。你这种用法选欧洲品牌的较好。变频器输出侧需要加一个正弦波滤波器,具体选择在厂商的说明书里都有介绍。

网友AQ:
我刚接触变频器, 特请教仁祥老师一个问题:   我司拟用一台250kw的变频器(带能量回馈)控制一台最大转速为5000rpm, 功率为250kw的高速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是否可行? 谢谢您的回复. E-mail: jwang@sauer-danfoss.com

网友AR:
用一台变频器控制N台大功率电动机软起停。除了软切换控制器,还有那些更好的办法?(一拖多)

网友AR:
用一台变频器控制N台大功率电动机,除了软切换控制器,还有那些更好的方法???

网友AD:
jack8163:要计算一下高速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的运行电流,或将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比较一下,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电动机的。

网友AS(2005-02-18):
变频器的功能是很多的,不同的变频器有不同的功能。

网友AT:
王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有没有这种变频器:可以使电机恒扭矩输出?谢谢!

网友AD:
li-guohua:恒扭矩就是恒转矩,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型变频器都是。

网友AU:
王老师,新年好。刚接触变频器,是做销售这一块。 请教王老师:我是学计算机的跨到这行来应该最先学什么?谢谢王老师,

网友AU:
王老师新年好,我是学计算机的现在转到这行来最应该学的是什么?谢谢王老师

网友AU:
:)大家新年好,这里蛮好,

网友AD:
如果是做销售,学计算机专业的。先了解变频器的基本用途和应用场合。再学习有关的基本原理。掌握的知识宜宽不必细。

网友AV(2006-02-19):
请问王老师:
煤矿皮带机用变频调速器660v.30-75kw多台有哪些品牌和型
号可用及价格?要求可靠.性价比高。
yqdqcfqp@sina.com

网友AW:
变频器按其输出频率范围分为低频变频器、中高频变频器
低频变频器输出频率范围为0-400HZ 中高频变频器输出频率范围0-3000HZ

网友AX(2006-04-28):
王老师:
请问对于不均衡负载,变频器需要制动单元吗?

网友AY(2006-10-11):
我们是做变频器维修的,有这方面需要的与我们联系
电话:020-22306918/13719366174
传真:020-22306921

网友AZ:
欢迎从事变频器设计和应用工作2年以上的朋友加入.相互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群号:31399395 加入说明:变频器

网友H(2007-12-31):
还有一重要分类:
交交型变频器,还是交直交型变频器;
PAM型变频器还是PWM型变频器;
IGBT、还是GTO、IEGT、IGCT型变频器。

网友BA:
王老师您好:
想对老式绕线式电机、串电阻调速的抓斗吊、龙门刨等进行变频器以及加PLC的控制改造,请问用那种变频器为好,一定要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吗?

网友BB:
用485通讯的方法是如何

网友BC(2009-05-09):
请教!哪些变频器能够驱动1.5kw的异步交流电机,并且对周围的精密电子测量仪器的电磁干扰较小,不会影响其正常工作?需要进行滤波处理?先谢谢了!我的Email:gxcai@imr.a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