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变频器看看都有什么?

楼主(2004-03-08):
打开变频器看看都有什么? 打开变频器你会发现里面有以下组件:逆变模块、整流模块、整流桥、控制板、驱动板、主回路板、电源板、分线板、制动电阻、电解电容器、金属膜电容器、电阻器、继电器、接触器、快速熔断器、RS485接口、RS232接口、电流传感器、散热风机、散热器、充电电阻、光耦、温控开关、电源厚膜组件、频率厚膜组件、缺相厚膜组件、快速三极管、主回路端子排、控制回路端子排、接线端子、充电指示灯、压敏电阻等。变频器在维修中经常要用到上述配件。 除此之外,外部部件还有:制动单元、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直流电抗器、标准键盘、远控键盘、远控电源、远控电缆、自动控制专用接口板、RS232/RS485总线适配器、RS232总线分配器、RS232总线电缆、RS485通信电缆、机壳、机箱、机柜、变频器说明书等。

网友A:
因为我是搞电量传感器变送器销售的,我想请问: 变频器上用到电流(压)传感器/变送器吗?温湿度的呢?

网友B:
哪些部件最容易坏?比如说,价值较高的部件的更换周期一般为多长?请王老师和李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C:
请问王老师:控制板和驱动板在变频器损坏的几率中占多少?

楼主:
控制板和驱动板损坏的几率很低,要坏也是上面的个别件损坏,如电阻、电容,熔断器等。坏得最多的是电解电容器、快速熔断器、散热风机,再就是逆变模块、整流模块。

网友D:
请问王老师,LENZE8216(7。5KW)的逆变桥是什么型号,哪可以买到?

网友E:
请问王老师,变频器里还有许多看不见的东西是吗?象依托于电机控制理论的软件系统?

网友F:
想问王老师:普通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可以用变频器调速吗?

楼主:
现在的变频器主要用于普通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调速,现场大多数变频器也是用于普通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调速。

网友G: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半瓶瞎胡闹

网友H:
我这里有三菱电机所有产品的资料和软件,包括FLC,变频器,低压开关,司服电机,数控等三菱电机产品和资料软件,要的话MAIL我, jimmyweng687@hotmail.com

网友I:
王工: 您能否把主要几种变频从技术方面做一下比较?稳定性、抗干扰性等性能。

网友J:
请问王老师,变频器里一般有那些故障信号可以接到中央监控上?一般会出现哪些故障?需要那些备品?谢谢。

楼主:
axf:你的问题不适合在此讨论,抱歉。 乐天:变频器运行时的所有故障信号,控制信号都可以接到中央监控上,只是对于具体的信号处理时有不同。

网友K:
我是读机电一体化的,刚找了份工作,老总让我开始学修变频器,但我不知道开始时从哪里学起!学修变频器因该学哪些方面的知识!

网友L:
王老师:在所能看到的组件中我不认识膜组件和膜电容和充电电阻压敏电阻温控开关和快速三极管,能否给我针对具体的产品描述下?多数变频器我都拆开过,就是这几部分不清楚。 先谢谢了王老师!

网友B:
各位前辈好: 我是工控新人,工作经验两年,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各位帮忙留意一下好吗?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B:
请问MOSFET是什么?

网友M:
场效应管

网友M:
TO kulataxi: 很难在网上讲清楚,拿机器在附近找人问问吧

网友N:
单位交给我几台施耐德58型22KW变频器,打开后发现整流,逆变,及IGBT管都已烧毁.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使用不当造成的,请问王老师是否还有维修价值.谢谢.

网友O:
大家好,我公司一级代理:台湾明纬开关电源;金生阳DC/DC微功率模块;坚力电源滤波器;台湾士林低压电器、工控设备。 如有需要,请速与我联系:QQ56553288,chenlinfang101@163.com谢谢!!!

网友P:
我是读机电一体化的, 我公司有几台变频器,我想学修变频器,但我不知道开始时从哪里学起!学修变频器因该学哪些方面的知识!

楼主:
曹红飙,你说得对,不知道控制板还好不好用,如果控制板也坏了,就没修复的价值了,如果控制板好用,自己买些件来修复还可以,若找别人修,一般来说价格较高,也就不必了。

网友Q:
王老师:我是一个工控新人。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怎样将西门子420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0-20mA)与速度显示仪表的输入(4-20mA)对应起来。还有在变频器的输入电位器为0-5K欧姆范围内怎样是其与输出的速度相一致。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我如果想对变频器进行研发,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入手呢、? 是从产品上,进行熟悉,还是对关键技术进行更一步的了解呢? 请王老师给予指点,变频器,对于一个厂房改造通常会产生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具体的厂房采取什么的变频,需要什么的技术,从那些技术参数上下手,我们现在的公司,目前正在为沈阳的节能改造做专家论证,我是从毕业,是一个生手,如何才能尽早进入这个领域呢?希望王老师给予指点!谢谢!我邮箱:butterfly-modern@163.com

楼主:
谭飞,我看不明白你的意思,是想研究制造变频器呢?还是研究变频器应用?

楼主:
溪清,你的问题应该在420变频器中标定,具体请仔细看看P0757-P0761;P0771-P0781;P2000的参数设定说明,到西门子网站上下载MM420-Operating Instructions-CH,其中有详细说明和图解。

网友:
目前,我们正在为一些单位选择合适的变频器,目前属于应用,但是我是学习自动化的,刚毕业,希望以后能从事变频器的研发,所以,我想现在想联系现在的应用,来加强一些理论的学习,为以后的研发打基础,

网友:
王工你好:请介绍一下富士FRN7.5P11S 的结构好吗?谢谢!!!

网友R:
王工你好:变频器在不工作的情况下,市电能加在它的输出端吗?

楼主:
老西儿: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市电加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你可以找一个逆变模块的原理图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李波,你想知道富士FRN7.5P11S 的硬件结构,还是功能结构?

楼主:
谭飞,你的想法是对的,但从变频器应用到从事变频器研发,在理论上差距较大,后者需要较深的变频器理论研究,其中涉及多学科的理论基础及相关元器件及软件的研究,变频器应用就不需要过多地了解。

网友:
王工:想知道硬件结构,具体一点,元件的名称功能等。初来轧道,请多关照,谢谢!!!!

网友:
我有用HUAWEI DT2000-4T0075G/0110P变频器,现整流模块坏了,哪里有卖?

楼主:
李波,通用变频器的硬件结构原理基本一样,只是不同品牌采用的元件品牌不同,略有差异,具体到一台变频器的元件的名称功能在这里难以说清楚,建议找一本变频器原理书看看。

网友S:
王工您好: 我也是机电一体化刚毕业的学生 和kulataxi这个笔名的人一样 现在刚进一家公司 老总也让我先学修变频器 我想和您做进一步的学习 能不能给我留下一个联系方法 什么邮件啊QQ啊 都行

网友:
to:桐乡变频器你是桐乡那里的?我是大麻的.有空聊聊. 电邮:jiyu12345@163.com qq 9936020

网友T:
大家好!我是专业生产惠丰变频器的.如有虚要,请联系: qq:225426533 e-mail:jiaoyongtao@hfinverter.com 13925426533. 谢谢!

楼主:
桐乡变频器,cdunw@vip.163.com

网友U:
各位前辈好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我想多了解变频器的功能和名称结构等基础的知识 希望大家多指导 谢谢!

网友M:
先找本基础书看看,有具体问题再问

网友T:
大家好!请问是否可以用摇控器来控制变频器呢?

网友V: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关于施耐德ATV68变频器(带132千瓦表曝机),以前是这样的,合上短路器按下启动按扭,变频器得电启动电机转动,按下停止按扭变频器与电机同时短电。问题是:怎样设置把启动设置在变频器的RUN按扭上,变频器得电但不启动电机,便于调试变频器)请回答。 谢谢

网友W:
王老师,我是搞变频器的新手,没有多少经验,所以很多方面还需要你的帮忙。我想问问变频器里接的制动电阻,逆变模块,整流模块,分线板,继电器,电抗器都是起什么作用的?谢谢!我的Email:jk155330770@sina.com

网友W:
王老师,你好。我搞变频器不长时间,没有多少经验,所以有很多地方需要你的帮忙。我想问一下:变频器里的制动电阻,逆变模块,分线板,继电器,电抗器都起什么作用?谢谢!我的Email:jk155330770@sina.com

网友X:
王老师,我想做变频器的软件开发(矢量控制)这块,可是我什么基础都没有,除了懂些电机知识和开关电源及单片机知识外。我想请问您,我该从哪里开始下手?有什么书可以介绍让我看看?我是个很爱看书的人。

网友X:
王老师,我想做变频器的软件开发(矢量控制)这块,可是我什么基础都没有,除了懂些电机知识和开关电源及单片机知识外。我想请问您,我该从哪里开始下手?有什么书可以介绍让我看看?为了学习变频器我什么苦都能吃,另外我是个很爱看书的人。

楼主:
要研究变频器的软件开发,重要的要研究异步电动机的理论及数学模型,其次研究数学模型的实现途径、芯片及编程途径等。仅基础知识不行。推荐几本书:交流电机及其系统的分析,高景德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交流电机数学模型及调速系统,陈坚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1989;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原理与实践,冯垛生等编著,机械版,1997。

网友Y:
王工:我想请问变频器的编程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 是用专门的数字处理芯片吗?用硬件描述语言吗?

网友X:
谢谢王老师,那关于程序方面我要看什么资料?有什么编程的书要看吗?

楼主:
一般是用C++语言编程,当然在硬件方面需要CPU及数字处理芯片配合。

网友W:
王老师: 你好! 我搞变频器不长时间,没有多少经验,所以有很多地方需要你的帮忙。我想问一下:变频器里的制动电阻,逆变模块,分线板,继电器,电抗器都起什么作用?谢谢!我的Email:jk155330770@sina.com

网友B:
王老师你好: 变频器用于调速的电机是普通电机,而不是变频电机,对电机有什么影响?我厂有多台计量称是Y2系列电机,用变频调速,变频器输出频率有80HZ,对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B:
请问王老师高频振动器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吗?变频器是否可以调高电动机的转速?变频调速功率会变吗?

网友B(2004-04-19):
王老师:我们公司一个日立J300的变频器,请问哪里有参数设置说明下载?谢谢! E_mail:super_ye163@hotmail.com

网友Z:
本公司为美国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T:
大家好!各位前辈,我想学怎样搞plc编程,请帮我介绍几种遍程软件,我想求购。 不胜感激!

网友AA:
王老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在大型冶金行业中,水泵,风机,使用日本明电、欧姆龙、施耐德、丹佛斯、各自有什么优劣势,有什么书可以回答关于这样问题,我需要不得是对各品牌有一个整体的认知。 我的起点比较低,所以要知面,然后专攻!!!!!

楼主:
季春祥,用变频器调速的电机可以是普通电机,也可以是变频电机,对电机没有什么影响,你厂的计量称如果是Y2系列电机,用变频调速,变频器输出频率如果达到80HZ,肯定是超速运行,将大大降低电机的机械寿命和电气寿命,并存在电机飞车的潜在危险。 变频器新手,高频振动器有的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变频器是可以调高电动机的转速的,但不允许超过电动机的额定转速。变频调速功率是会改变的。 求救!,买日立J300变频器,应该有用户手册的,其中就有详细的参数设置说明,说明书可以到日立网站上及代理商网站上下载。 蛋蛋,你这名很棒。你的问题任何书上都不会讲的,只能找到这些品牌的说明书比较一下,再找一些应用例参考,就会得到结论。依我看,目前不同品牌变频器在不同行业中的水泵、风机上的应用,不存在什么优劣势的问题,多数是使用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楼主:
1314,你的问题在这里难以简单说清,建议找一本书看看,抱歉。

网友AA:
谢谢王老师了,我打您的电话还是没人接,我想汇款买书的,我给您发过电邮的,也给您联系电话跟地址了,就差汇款了,要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可以留手机吗,我的电邮是:linjie98445@1163.com 谢谢了!

网友AB:
王老师,您好!我不同意您的看法! 用变频对普通电机是有影响的:变频后,电机的转速会发生变化,电机轴上自带散热风扇散热就会发生变化,降频后,因散热变差,电机温升会偏高;变频器工作时产生的高次谐波对普通电机的绝缘产生影响,会加快电机绝缘老化! 还有其他,就不在王老师面前班门弄斧了!

网友AB:
王老师: 变频对普通电机是有影响的,比如:因转速变化对温升的影响,高次谐波对电机绝缘的影响等等!

网友M:
王老师:您好! 您给要研究变频器软件开发的michie网友推荐的那三本书出版年代都比较早,恐怕很难买到了,能不能再推荐几本新出版的?

网友M:
王老师:您好! 您给要研究变频器软件开发的michie网友推荐的那三本书出版年代都比较早,恐怕很难买到了,能不能再推荐几本稍新出版的?

网友AC:
希望多听到王仁祥老师声音

网友M:
王老师:您好! 您给要研究变频器软件开发的michie网友推荐的那几本书的出版年代都很早,恐怕很难买到,能不能再推荐几本稍新出版的?

网友M:
王老师:您好! 您给要研究变频器软件开发的那位michie网友推荐的那几本书的出版年代都很早,恐难买到,能不能再推荐几本稍新出版的?谢谢!

网友M:
王老师:您好! 您给要研究变频器软件开发的那位michie推荐的那几本书的出版年代都很早,恐难买到,能不能再推荐几本稍新出版的?谢谢!

网友AD(2004-10-16):
同意!!!!! 变频对普通电机是有影响的,比如:因转速变化对温升的影响,高次谐波对电机绝缘的影响等等!

网友AE:
我也是做变频器的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ssy58@sohu.com qq:392612966

网友AF:
王老师您好:请您解释一下整流模块与整流桥有什么不同?逆变模块是不是输出侧为带电机的块块(有一体的,有三块的)?驱动板驱动逆变模块的,对吗?另外,我不清楚电源板,控制板,驱动板之间的关系,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G:
整流模块就是整流桥,但整流桥不一定是整流模块,可能是分立元件搭建的,对变频器而言,整流模块和整流桥是一回事,不可能是分立元件。逆变模块就是输出侧的那个大模块(有一体的,有三块的),与电机直接连接。驱动板就是驱动逆变模块的。电源板是变频器本机的工作电源,控制板是变频器的控制中心,变频器的系统程序就在这里,可以说控制板是变频器的心脏。

网友AF:
谢谢王老师,是不是控制板的价格应比驱动板的要高?

网友AH:
请教王老师: 75KW多级离心风机最高工作频率可达65HZ,应如何选配ABB变频器?是按轻载应用选,还是按重载应用选? 望不吝赐教。

网友AG:
应选ABB ACS600系列。在最大转速基础上计算出所需电机功率,再根据ABB ACS600系列变频器的负载容量曲线计算出需要的负载转矩,根据这个转矩计算电动机的功率,再根据计算的这个电动机功率从样本中选大一档的变频器即可。在ABB ACS600系列变频器技术手册的第8章有说明和计算例。建议通过计算选择,不应想当然地根据负载轻或重来选。

网友AI(2005-06-08):
王老师:,我厂每月都坏几个变频,我都很想学变频维修,但不知从何入手?能否给个指引?一直想出外学习但时间不允许自学可以吗?要学些什么课程?有学变频维修的好书吗?

网友AJ:
王老师:能推荐变频器维修的书籍吗?

网友AK:
这 也加精

网友B:
王老师: 我发现了西门子440变频器输入电流缺相!但没有报警还可以继续运行.那我该怎么办?????

网友AL:
富士P9S220KW变频器内的散热风机/冷却风扇估计多少钱一个,能否维修?

网友AM(2006-05-08):
王工你好啊,我也想学变频器啊

网友AN(2007-03-29):
王老师,我用富士变频器控制水泵自动供水,当电路控制开关打到手动控制时能达到4KG水,而当打到自动控制时(由变频器控制),只能达到2KG水,而且电机在15HZ的频率下启动,速度上不去,总保持在几转每分钟.而且运作时正反转同时存在,先正转不到2秒就自动反转(不到1秒)然后在正转不到两秒就自动反转(不到1秒),这样往复运动几次后电机停止,变频器显示恒速时过电压,有时偶尔显示减速时过电压.您把您邮箱地址告诉我,具体电路图发到您邮箱里.

网友AO(2008-04-05):
    沈阳修变频器的电:13940026079

网友AP:
我觉得有图会比较好一些。

网友AQ(2008-07-10):
还真没打开过。

网友AR(2008-11-12):
真正有图纸的不多,图纸大部分都是自己在工作中画的。其实学修变频器只要有电子基础,会测量电子元件就可以了。

但真正的高手至少要独立维修3年以上,还要努力学习的。

网友AS: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AT(2010-10-07):
不知道各位都谁在··我现在有个为题想请教一下大家···变频器的主路线不脱扣怎么办··疑是触点熔在一起有得修吗··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意见能告诉我吗··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AT:
大家好啊···我现在又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变频器的主路不脱扣又办法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