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SIEMENS FM354 与 MITSUBISHI MR-J2S-200A 驱动器如何接线

楼主(2004-03-08):
HELP! SIEMENS FM354 与 MITSUBISHI MR-J2S-200A 驱动器如何接线   此出在SIEMENS FM354 位控模块 与 MITSUBISHI MR-J2S-200A 驱动器上。   在调试过程中,在开环模式下,可以正常控制电机转、停;在JOG模式下,没反馈,在监视框显示速度为0,实际速度不为0,电机维持上一速度,继续转。不知是否与SIEMENS FM354 和 MITSUBISHI MR-J2S-200A 编码器A、B、Z相连线有关,如是此原因,请问如何接线。   我目前接线为6棵线(A相、B相、Z相)               谢谢!           郝人

网友A(2010-02-03):
MR-J2S-200A 应该使用的是绝对位置编码器,编码器到伺服驱动器的连线是两根差分信号线和一根接地线,没有所谓的ABZ相信号。而您所提到的ABZ三相信号线是伺服输出到总线的差分信号线,这种问题跟位置模块没有关系的,可能是编码器出了问题吧。

关于您提到的其它技术问题可以访问我的个人网站www.fix4u.cn获得,希望能够帮的上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