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3.0数据库标签问题

楼主(2004-03-08):
本人想在 iFix数据库中定义一个模拟量输出的标签,用的I/O驱动是OPC ,但是数据库提示 是非法点,不能保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上一块”也为灰色,不能选,请各位多多指教!

哈哈哈哈,

网友:
上海行之达电子有限公司网站开通啦,www.saa-ele.com ,招收销售工程师,技术工程师,市场开发工程师

网友A:
I/O驱动应该选用你相应的东东 ,而不是OPC, AO点是没有上一块的吧?不太记得了。

网友B:
你定义的I/O驱动不对,所以数据库提示是非法点,不能保存!“上一块”的定义是:先做一个“上一块”A1,指明“下一块”A2,则A2才有“上一块”。

网友C:
使用opc驱动要先在ifix开发环境中的系统树里的io驱动器中配置你的数据,然后在数据库里增加已经配置好的数据点。 模拟量输出应该属于初级块,没有上一块的。只能作为别的块的上一块。

楼主:
lvyu ,你说的很对,问题一解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