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v7.0调用matlab script node的问题!

楼主(2004-03-08):
请问labview7。0和matlab6。5能兼容吗?为什么我在lv中安放matlab script node总是导 致lv死去呢?:( 请知道的人们帮帮忙,谢了!

网友A:
你好,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看书上说二者是可以兼容的。你从ni公司网站下载matlab script.dll,把它复制labveiw的有关目录下,我忘了是哪个了,你可以查找一下的。看能否解决。

网友B(2004-04-20):
下载matscript.dll复制到labview/script/rescose在就可以用了

网友C(2004-05-20):
快乐燕子,我也有个问题:请问在matlab script中编辑的m程序,导出到labview的哪个文件夹?

网友D:
应该到哪里去下载亚? 我生成了exe,可是却打不开,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安装插件亚

网友C:
应该是下载matscript.dll复制到labview/resource/script,覆盖掉原有的matscript.dl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