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lient添加的group,另一个client怎么访问?

楼主(2004-03-08):
一个client往server中添加的group,另一个client怎么访问?

网友A:
据我所知,一个客户端建的组,另一个Client想访问一般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使用公共组才行,而支持公共组操作的接口是可选实现的,如果你使用的服务器不提供该接口,哪就满足不了你的要求了

楼主:
那怎样才能让一个group能让两个client同时访问? 我有server端源码,也就是说,server端有什么需要改动的,我可以自己改好。 我也想过自己在server端添加工作组的操作,但是看看源码,发现还是很麻烦的,因为现有的源码就完全没有考虑公共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