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如何直接从数据库中取数

楼主(2004-03-08):
现有一个库管数据库,想要对库管软件操作后,将某一数据直接送至PLC,用以控制某一过程,求教如何将数据库中查询出的数据送入PLC中,各位前辈,请帮忙!!!!

网友A:
要开发1套接口程序,从数据库中查出需要的程序,然后写到PLC不就得了?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编写接口程序,具体的指令是什么,读和写?? 不会是用WINCC吧,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网友A:
当然是用Delphi,VC,VB之类的编程软件开发。Wincc之类的不是大才小用,我怕功能不够,不能满足开发要求。 具体如何开发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数据库,是本地数据库还是远程数据库,具体要求又是什么?计算机和PLC又是怎样连接的?可以把这些都贴出来,我们可以为你出出主意。

楼主:
用SQL SEVER 2000开发一个库管软件,在数据库前台是用C#编写的,现在要求把从数据库中筛选出来符合条件的商品号下发到PLC中由PLC控制自动取货。

网友B:
我一直在用 VB FIX32 ASSESS数据库S7-300的历史记录 QQ18775396 www386@ah163.com

网友C(2019-11-25):
这里有一篇文章,是一个具体的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139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