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系统设计

楼主(2004-03-08):
请问:终端变压器为400KVA,负载全为电动机共375KW,需要补偿多大容量的无功?采用哪些设备和接线方式?

网友A:
可以引进一套无功补偿发生器

网友B:
用功率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无功补偿是动态的,根据电动机的出力情况确定补多少。

网友D:
一台电机的无功功率是确定的,可以根据铭牌数据计算出来,至于多台电机有开有停,就要根据实际开机数量确定了。大功率的无功补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一台同步电动机空载运行于无功发电状态。

网友E:
需要补偿多大容量的无功,由系统的功率因数决定,一般要补到0.85以上,需要咨询当地供电部门,不要自己定。

网友F:
补到240KVA大概够满载了

网友G(2004-05-12):
120KVAR,变压器的0.3倍

网友H:
本公司为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控制原理,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同类产品销售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I:
1.通过供电部门.确定系统的最低允许功率因数(一般在0.95) 2.计算变压器下最大电动机的运行功率Pc 3.计算平均负载率(一般取0.8到0.7) 4.确认补偿前的,最大负载下的功率因数 5.补偿的无功功率=平均负载率*Pc*(补偿前功率因数角的正切-补偿后的功率因数角的正切) 6.确定采用电容补偿 7.选择补偿电容器组的接法:星形或三角形 8.选择补偿方式:动态补偿或固定补偿. 9.根据补偿成套设备的样本选择补偿柜. 按你提供的数据;如果补偿前的功率因数为0.82(一般Y系列电动机可以达到),补偿后的功率因数为0.95,平均负载率为0.75. 则补偿容量;100kVA.

网友J(2004-08-24):
根据终端变压器容量,一般无功补偿容量为变压器容量的15~30%即可达到无功补偿效果。 详情可向本厂咨询,本厂专业生产各类型静态动态无功补偿控制器及成套装置,电力谐波滤波无功补偿控制器及成套装置。 0511-5031838,镇江市润丰变频控制设备厂 朱先生

网友K:
我公司是专业做动态补偿SVC公司,也做高压变频器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免费给你进行电能质量测试,再给你出个报告,一定让你和供电部门满意 13701123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