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mcgs组态软件实现网络环境下温度、湿度的检测及控制

楼主(2004-03-08):
请教,例如检测20个货柜内的温度、湿度。已经有温度传感器,A/D,D/A卡,请问该如何设计?

网友A:
你什么都有了!连起来就行了呀?界面就看你喜欢了。

楼主:
我是刚学的,所以对循环策略不是很懂…… 再问,64个货柜的温、湿度如何用32路A/D、D/A转换? 非常感谢

网友B:
把64个货柜的温、湿度信号送给模拟输入系列仪表和模块,这些仪表和模块与上位组态软件相连,。软件会采集模块跟仪表的测量值。温度和湿度信号的A/D,D/A转换可以通过模拟输入数字输出或者数字输入模拟输出的仪表和模块来实现。 也可以通过采集板卡来实现,这些你也可以咨询硬件厂家。

网友C:
如果你只有一个32路的a/d卡那么要采集64个的货柜的温度和湿度信号恐怕要在硬件上作一个切换装置用来进行每次32路的切换。我能想到的只有这种方法。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帖,再看看界面上:我需要画64张实时曲线图来显示柜子的温度和湿度吗?或者画在同一张图上,那是不是显得太乱了?不要笑我菜啊,本人就是菜菜的

网友C:
一个货柜的实时曲线图不用很大!可以分成组放在不同的窗口中!而且mcgs的实时曲线图都可以放大的!不影响观看!这是我的个人建议!不过你的货柜很集中吗?如果不是,而且资金允许,我建议使用采集模块分散采集,这会整个工程会好一点!

楼主:
现在只考虑放在组态图上能够美观一些。我选择做两张图,一是用来模拟实际画面,第二张做实时和历史曲线以及那些报警

楼主(2004-04-19):
谁能告诉我一些做动画的技巧?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