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4-03-08):
请问各位大虾: 哪为能够提供一下西门子6RA22系列中文使用手册,我现在有一台直流调速器,型号: 6RA2218-6DS22-0,设备在空载情况下,运行良好,但在已加载10分钟左右就报故障,显示F12(根据相关资料及西门子总部查明为:过流),请问,如何解决,若更换其代替产品,如何选型?

网友A:
j检查端口对应的那些继电器看有没有接地的

网友B(2004-04-27):
6RA22为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的老兴好,洗衣该为6RA70系列。 有需要请跟我联系! 0531-8929990/1/2/3/4/5

网友C(2005-11-20):
请问你有这种型号的直流调速器的中文说明书吗可以给我一份吗我的邮箱为lyq1618@163.com

网友D(2006-06-08):
请做自动优化, 6RA22的驱动器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我接触近十一年,感觉很好, 如确实A1板有问题,那只有更换A1板了, 先做做自动优化,看有什么报警.

电话:13689572068
钟先生

网友E(2008-05-09):
6RA23,6RA24,6RA70,590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F(2008-11-13):
6RA2775-6DV57有吗

网友G:
6RA7078直流调速器加载1分钟左右就报故障显示F067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G:
6RA7078直流调速器加载1分钟左右就报故障,显示F067,请问,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