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CIMR-G5A4110出现欠压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4-03-08):
我使用的CIMR-G5A4110变频器使用过一年后出现欠压停车的故障,但测量交流和直流的电压都是正常的,请问这是为什么?我用的安川变频器都是这样,新的时候都很好过一年都是欠压停车,然后恢复极困难,有时候需要停交流侧的电源10分钟后才可以恢复。请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
检查开关电源及主板,如果有两台机则对换一下主板试!

网友A:
是否一送电就启动电机?

网友B:
G5在电压检测这一块做的确实有点小缺陷,G3是电源不好

网友A:
但其保护完美!

网友C:
李工: 我们单位很多变频器输入级前都加接触器控制,当变频器上电后,即有启动信号启动,这是否为电压未饱和情况下启动呢?对变频器影响大吗?我们三菱A-044-2.2KW的旧款变频器经常烧掉电源板(以有十几台无法自己维修),是否这原因呢?请问大量维修每台费用如何?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虽然这样做变频器不一定很快坏,但很多启动电阻及模块坏都与这有关!烧掉电源板也可能是启动时直流电压波动大造成的,是否能维修则要看损坏的程度!如果只坏电源并能修好的维修费200元/台,这机我们的维修量也很大!

网友A:
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可加一个延时(2-3秒)继电器控制启动信号!

网友D:
开关电源负载有故障

网友C:
明白!多谢李工、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