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DC/DC 24V/12V(5V)电源

楼主(2004-03-08):
请教各位高手DC/DC转换器,要求从24V变压到12V和5V的电源输出,也就是说一个电源模块可以有两种电压输出。有这种功能的集成电路模块吗?据说有,如果有,请问型号?多谢!

网友A:
输出12V和5V电流分别是多大?你对外形尺寸有要求吗? 您可以回电至:021-68640846-807 王莹 也可以发E-mail:shyjn_a@rongxuancast.com

网友B:
输出12V和5V电流分别是多大?你对外形尺寸有要求吗?工作温度范围要求是多少? 我们非常珍惜您的每一次询问! 请至电:028-84301747 13056673602 杨先生 E-mail:ymw@ce-power.com http://www.ce-pow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