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流量计的累积的准确性

楼主(2004-03-08):
请教各位: 流量计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如果让它显示瞬时流量,即使有误差也不会影响它的使用(一般场合)。但如果是累积流量,送到表头指示,并送到DCS显示,两者之间常常有较大的偏差,根据各位的经验,这种偏差是怎样产生的,有没有好方法解决它。比如,OVAL的涡街流量计,如果远传到DCS,用4~20mA信号好还是用脉冲信号好,DCS又要怎样组态才能实现。 望不吝赐教!THANKS。 LI 2004-3-9

网友A:
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形,两块表校不准很正常。 解决方案是 采用电话线传输,隔一段时间,通过上位机把另一块 表的实际值修正一下。谁有更好的方法介绍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