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abView实现网络化虚拟仪器的问题!

楼主(2004-03-09):
我是将毕业的在校大学生,现在正在做毕业设计,我想用LabVIEW6.1编制水箱夜位测量控制的软件,通过十台微机互连成基于TCP/IP协议的对等网,用其中一台作为服务器。想实现其余几台通过Internet来测量水箱液位。请问,我选用什么类型的虚拟仪器?还有通过什么软件来实现?能不能不用专门的客户端软件而通过Web页面来实现测量控制? 由于本人是新手,很多方面都所知甚浅,请各位高手给我提点建议或者是给个方案!!本人急急急,再次表示感谢。我的mail:lvzhengrong9@163.com

网友A:
我也坐相关课题有空常联系 0451-86284767 wendong@hit.edu.cn

网友B(2004-06-21):
你完全可以用Lv7.0来实现你的想法.当然Lv6.1也行.你没有必要需要什么专用的客户软件,在没一台client上实现你对应的功能,然后在server上实现整个系统的功能.其实Lv实现web浏览和控制是很方便的.你只要找写参考资料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仰慕楼上的,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远程虚拟仪器,可是手头资料太少,楼上的可以给我发些web方面的资料么?

网友D(2005-04-04):
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网络的远程虚拟信号发生器的实现,如果各位有相关资料,可以发给我吗?急需!谢谢!各位!

网友E:
我也是啊,哪位大哥有详细资料请发给我吧chenbaolong1982@163.com

网友F(2006-03-13):
B/S结构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G(2006-04-12):
仰慕楼上的,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神经网络的虚拟仪器设计(Lab Windows/CVI),可是手头资料太少,楼上的可以给我发些这方面的资料么?

网友H:
在LabVIEW中,可以用datasocket来完成通讯,如果要用网页访问的话,要用Tools>>Web Publishing Tool生成网页,客户端用IE就可以访问,注意客户端需要安装LabVIEW 的Run-time Eng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