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如何检测水静止与缓慢流动

楼主(2004-03-09):
我想检测非满管内液体流动与否,能否用流量计?当然越简单越好.

网友A:
不能,流量计是用来计量流量的,有流量限制,如果流量缓慢流动是检测不出来的。用流量开关就还可以,那也要看你具体的情况了

网友B:
如果,情况许可你可以采用最原始的办法,一个带蹼的电接点,一个固定的电接点,当有水流的时候,带蹼的电接点与固定的电接点接触,外活接检测电源(一节小电池、一个小灯泡)断续显示。当然,接点与管孔要绝缘。你可以先用茶杯装水试一下,水的导电性能在这里就无法显现。

网友C(2004-04-12):
用一个简单的靶式流量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