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伺服系统和其减速机的应用和连接.

楼主(2004-03-09):
我想知道伺服系统和其减速机的应用和连接.

网友A:
找人吧。13916384197夏先生

网友B:
和我联系。 0512-66331079 13013879792

网友C:
电机商的定位凸台,电机输出轴的直径和长度,法兰上定位螺栓孔的分布圆直径。减速机制造时需要参考这几个参数,只要符合这几个参数了,基本就OK了。

楼主:
谢谢老鼠杰利!您用过台湾APEX伺服减速机吗?

网友D:
我用过,我还用国台湾其他品牌,有兴趣可交流。 yiren5200@sina.com 汪栋梁

网友E:
伺服电机通过减速机到机械轴上时要校核转矩,并且综合额定转速、最大转速等要素,才能确定电机惯量的类型(如大惯量、中惯量等)、功率等参数。再确定伺服放大器。机械连接是不太复杂的事:专业厂家都为著名品牌如三菱、西门子等的伺服电机定做了高精度减速机,尺寸分毫不差。

网友F:
我公司主要代理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安川交流伺服电机,以及精密行星减速机,和一到八轴的控制板卡.精密平台.转台。如果您需要我们的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给您供货!期待与您的合作!    北京阿沃德公司 高工 010 - 65546705 65546706 65546720

网友G(2004-04-08):
我现在有一项目,传动系统可能会用到伺服电机及其控制系统,哪位高手可以交流一下:SUPPERCOOL@263.com

网友D:
我在用台湾APEX的减速机,代替ALPHA,使用下来状况不错,很便宜!

网友H:
同意新酬的意见。我用过时光科技的伺服控制器,零速时可以输出大转矩。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省掉减速机的。

网友I:
楼上兄,能介绍一些时光科技的伺服控制器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如何联系呢?听新酬一说,好像选伺服电机的参数挺麻烦的!新酬兄,能详细讲讲放大器和电机的选型思路吗?我代表所有楼下表示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