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单片机做一套伺服控制系统,有兴趣的请进

楼主(2004-03-09):
我想用单片机做一套伺服控制系统,伺服电机和控制器已经选好,用安川的∑Ⅱ。系统要求:两个串行通讯口,一个与上位控制计算机通讯,另一个与现场传感器通讯;带24位A/D转换,采集现场传感器模拟信号;带液晶显示,实时显示传感器测量值;另外还需要十路以上开关量输入、输出;伺服电机做为系统执行元件,用来改变系统参数,通过传感器反馈过程信号,直到过程参数与设定值相等。   有感兴趣的和我联系   ttj3@163.com

网友A:
如果是少量的话,不必自己开发,用一些PC104的模块应该就可以了,您的现场传感器是通讯的,为什么还要求板上带A/D呢?如果您的板上要有24位的A/D,是很高的要求了

网友B:
单片机能完成伺服系统吗?还要闭环控制?还要带液晶显示?感觉一块单片机很困难。我们对数控机床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嵌入式系统,ARM结构的,现在运行还可以。也带有液晶屏,I/O和A/D。不过你用24位A/D?要好多钱吧。

网友C:
我也感觉一块单片机实现比较困难,用块pc104或者arm板都比较好,如果用单片机的话,精度不知道能不能保证,何况是闭环控制

网友D:
你所提到了信号本公司都有,只是A/D精度不够高,能到14位,如感兴趣请来电 82665538 13911520032 张先生

网友E:
单片机可采用MSC1211YX,带24位A/D,和16位D/A,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F(2004-04-08):
A/D要这么高的精度啊!采集什么信号哦?用16位的就好了吧, 不过我可以帮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