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4-03-09):
大家好,我想请教个问题,我现在有台达变频器,VFD-B系列。想用vb做界面,达到控制马达转动以及马达运转状况的时时数据采集,请问应该如何写vb代码?谢谢

网友A:
看他的通讯协议,用通讯来控制实现

楼主:
当使用RS485与上位机相连时,台达变频器的缺省与推荐设置如下 设置项 缺省值 推荐值 波特率: 9600 9600 当使用RS232与上位机相连时,台达变频器的通讯参数配置请参照的使用手册。 其中台达变频器的通讯参数推荐设置为9600 BAUD。 当使用RS485与上位机相连时,上位机的RS232推荐设置如下 设置项 推荐值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长度 7 停止位长度 2 奇偶校验位 无 台达变频器的I/O设备地址 当使用RS485与上位机相连时,台达变频器的地址在开物2000中的设置范围从1到254。台达变频器的地址由台达变频器的参数P0900设置。  台达变频器数据类型 寄存器使用说明 寄存器名称 标签地址格式 数据类型 读写类型 标签类型 取值范围 与下位机对应实际应用意义 STOP STOP INT 读写 模拟量 无 控制命令:停止 FWD FWD INT 读写 模拟量 无 控制命令:按给定频率正转 REV REV INT 读写 模拟量 无 控制命令:按给定频率反转 JOGFWD JOGFWD INT 读写 模拟量 无 控制命令:步进正转 JOGREV JOGREV INT 读写 模拟量 无 控制命令:步进反转 CHANGEDES CHANGEDES INT 读写 模拟量 无 改变方向 RESET RESET INT 读写 模拟量 无 系统复位 P Pdddd INT 读写 模拟量 0-9999 Pdddd与变频器的参数Pdd-dd相对应, Pdddd的内容与变频器的参数Pdd-dd的参数值相对应。其实际使用意义与使用方法与变频器的要求相同,可以参考变频器的使用手册。对于在变频器中没有的参数号,虽然在开物2000中可以定义该寄存器,但无实际应用意义。 FREQ FREQ INT 读写 模拟量 0-4000 给定的频率 用户如有疑问,请参照台达变频器的使用手册中的串行通讯部分。  我是外行 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

网友B:
台达对系统的干扰如何,会导致机床CRT不能工作么? 输出加什么滤波呢?

网友C(2006-11-15):
各位大哥,小弟在做一个三菱的FX2N,PLC和台达变频器通讯的程序,有许多的地方不是很明白,请那位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兄弟给我指导一下,小弟不胜感激,我的邮箱huwenplc@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