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4-03-09):
我要系统断电以后记住网络变量的值,例如用lon控制器控制阀门的打开和关闭,断电后重新上电,要记住阀门的原来状态。如果用一般定义的网络变量,断电后重新上电,所有的开关量都成为初始值(设为0),阀门的动作设为1。这样记不住原来的状态。 我用了eeprom network input 定义了网络变量,断电后重新上电,可以记住阀门的原来状态。 但是我看定义的说明中说采用eeprom网络变量时要注意,对它的修改是有限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能在对网络变量作有限次的修改?而我的阀们是几乎每天都要开关的阿。怎么办呢?

网友A:
eeprom使用的是3150内部的,读写次数有限制。 记住原来的状态未必要用这种方法。 可以用一个非易失存储器 保存当前状态,上电初始化的时候读就行了。 你的这种做法还是有隐患,万一eeprom挂了。 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就不得而知喽!!!

网友B:
阀门的状态应该是实时更新的为什么要记住它呢,上电后它的状态就应该会自动上来了.如果一定要记住它的话可以用带铁电存储器的LonWorks监控模块.我公司现有这方面的产品,如需要可以订购,价格约3000元人民币一个.联系人;周先生.联系电话:02586273668-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