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速度传感器

楼主(2004-03-09):
要检测电机的转速,并将检测信号传送给PLC,目前有哪些速度传感器产品?价格如何?谢谢啦!

网友A(2005-05-19):
最简单的方式用个小的测速发电机。将它的电压测出来送给PLC。只要PLC能测模拟信号。

网友B:
买个编码器 , 用PLC的高速计数功能自己计算就可以了 , 一般现在PLC都带高速计数点的

网友C:
同意霜雾的观点。 TO TELLTRUTH:如果测速反馈的信号是几十到一百多伏,一般PLC的模拟输入点可以吗?

网友A:
你认为测速发电机是普通发电机啊? 测速发电机尺寸一般很小,都有固定的规格。很多能直接接到AD转换器上。退万步说,输出值很大,用电阻衰减到一定值总可以吧。这样成本是不是要低的多?

网友D:
TellTruth: 我不太理解你说的电阻衰减,那样对检测精度是否有影响呢?

网友E:
电阻衰减会对有的测速精度产生影响,比如那种输出电势与转速呈某种关系的那种测速发电机.但对于脉冲式的测速发电机, 我认为是不会存在检测精度的问题. 原理:当转子旋转时,通过定转子间的气隙磁道的变化,定子绕组中感应出脉冲电压,转子每转一周,输出绕组产生300或600个电脉冲,从而实现了转速--电脉冲的转换。

网友A:
电阻衰减后用运放隔离,送到AD转换端。对精度影响很小,因为测速发电机精度本身不是很高。但作测速反馈,或者显示转速已足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