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产CAN接口卡(PCI)在Labview中的运用

楼主(2004-03-09):
小弟最近要用Labview完成现场总线CAN的通讯,可没用NI的CAN接口卡,哪位仁兄有这方面经验,可否对小弟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2004-06-15):
如果不用NI的卡,你可能要自己写你的CAN卡的驱动调用程序(比如在LABVIEW中读写寄存器什么的,呵呵,大大的麻烦!)

网友B:
用dll调用can的驱动程序,再用LabView调用dl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