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如何实现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4-03-09):
如何实现PLC控制伺服电机,我用的是S7200,由于对这块不太熟悉,电机还没有选定,请各位帮个忙。简单说一下控制方法及相关的连接。最好是能有怎么样实现的小程序。例如让电机正转三圈之类的。谢谢!

网友A(2008-02-07):
用带高速脉冲输出的PLC,如OMRON的CP1H等,另外如果对位置精度要求不高,可用模拟量和时间配合来实现。

网友B:
用S7-200中的脉冲指令,控制伺服驱动器的发送频率即可。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控制电机正转三圈之类的动作,建议你用台达的A系列的伺服系统。可以省去PLC。

网友C:
我们有生产RS485接口的脉冲卡,可以和S7-200连接,详情登陆www.lintro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