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仁祥老师:无刷电机概念

楼主(2004-03-09):
王老师:你好! 公司最近送出修了一台伺服控制器,引出了一些我感觉模糊的概念。我们通常称做伺服控制器的设备被维修厂家叫做无刷电机控制器,细看英文说明书,有的地方称做无刷电机控制器,有的地方称做交流无刷电机控制器。找了本电机书来看只有直流无刷电机。交流电机本来就是无刷的,怎么会有交流无刷电机这个概念?烦请王老师指点,帮学生理清这些电机和伺服控制器的概念。

网友A:
所谓直流无刷电机(Dc brushless motor),是指无刷电机控制器加 稀土永磁同步电机或无刷电机控制器加无刷直流电机。这是合为一体的,其控制方式有:带位置传感器直流脉冲控制方式和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估计你所说的为后一种。

楼主:
那么无刷电机控制器就是伺服控制器吗?

网友A:
其中之一

楼主:
谢谢! 交流无刷电机是怎么回事?交流电机都是无刷的吧。通常人们说的无刷电机是指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B:
维修工: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模糊,以下谈几点,仅供参考。 无刷直流电动机是直流电动机的一种,是由直流电源供电,在结构上没有电刷和换向器(这是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原义),但它的绕组里的电流变化(通、断和方向)是通过电子换向器(控制器)实现的,电流以方波形式变化。从控制器这个角度看,无刷直流电动机又属于交流同步电动机的一种(所以,有人也称它为交流伺服电机),另外,新型的永磁无刷电动机的结构形式与无刷直流电动机一样,但在绕组里的电流变化是按正弦规律变化的,因此,从应用角度看,永磁无刷电动机又称为正弦波电流永磁交流伺服电动机,无刷直流电动机又称为方波电流永磁交流伺服电动机,但它们已和传统的交流伺服电动机有很大区别。因此你所述的几种叫法都对,只是从不同角度说一个事而已。 再缀上一句:这种情况在技术领域很多,很多情况下,对同一个问题,从技术上、应用上、产品、以及科研等角度均有不同的说法,但最终是说的一个问题,没有区别。我在“小人书的故事”的帖子里讲了个故事,就是说这个道理,在技术领域,千万不能盲然否定别人,至少要问个为什么?

网友C:
我看见国外有的书上将无刷直流电动机归为交流同步电动机,因为在结构上它比较接近于同步电动机的类型.

楼主:
另请王老师推荐一本介绍伺服控制器原理的书

网友B:
这本书比较基础:现代数控机床伺服及检测技术,白恩远等编著,国防版,2002,ISBN 7-118-02647-6

网友D:
交流电机包括感应电机和同步电机,当同步电机由交-直-交变频器供电时,称直流无刷电机;交-交变频器供电时,称交流无刷电机。

网友E:
楼上的概念可就糊涂多了。

网友F:
王工: 您能否给我讲一讲同步电机无刷励磁系统?包括旋转二极管控制系统?可否推荐这方面的书?

网友B:
发电厂励磁调节,于尔谋主编,1998,电力。全书621页,国内外励磁调节装置,包括旋转二极管控制系统及运行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