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试

楼主(2004-03-09):
我现在想调试程序,也就是变频器MM420与PLC的通讯程序,看看二者间的通讯情况,在这想向各位请教——我该如何调试变频器,变频器在调试时需要接地吗?我就是怕会出现损坏变频器的情况,我应该如何操作呢?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你用的是USS协议吗?应用上有的吧,变频器的参数调的比较少的啊,变频器一般不会坏的,要么就不能控制而己!

网友B:
先空载调,没问题。调试变频器时,变频器可以不接地,看明白说明书,不要接错线,接完线后再仔细检查检查,是不会损坏变频器的,大胆点操作吧!

网友C:
把有关跳线跳好,选件卡插好,有时要断电后再上电才认。

网友D:
只要电源没跟输出接反就放心的上电调试吧!!

网友E:
只要电源没跟输出接反就放心的上电调试吧!! 频率不要调过高噢。 另外,即便坏了,我也不要你赔。 不是库存很长时间的话,尽管试吧。

网友F(2009-12-24):
把地线接上不是为了自己而已,还有别人,他们怎么办?一切就绪然后,再说其他的,安全第一,对自己他人都要负责的

网友G:
变频器调速时应该接地的,接地是为了安全起见的还有就是防干扰的。调试的时候看着说明书调就行了,没事的只要线接对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