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门子定时器的分辨率不大明白

楼主(2004-03-09):
大家能否给讲一讲 谢谢

网友A:
能够作出反应的最小单位。 比如100毫秒的定时器,你要求定时为38毫秒,那么做不到。

网友B:
还应考虑PLC的扫描时间

楼主:
1ms定时器的使用方法在修改之前,只有当该定时器的当前值更新发生在长闭触点t32执行之 后及常开触点t32执行之前q0.0才能被置位一个扫描周期   其它情况不置位   读了n遍了   就是不明白   大家能否在给讲通俗点

网友C:
断章取义,晕

网友A:
海, JAZZ, 虎, B-2,

楼主:
建议大家看英文资料 上面说得很清楚 我在西门子得网站下在了一分 比中文的强一万倍 以后不看中文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