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

楼主(2004-03-09):
由于定时器在1ms内可以在任何地方启动,预设值必须大于最小需要的时间间隔 ,例如 使用1ms定时器必须确保至少56ms的时间间隔 预设值为57ms 56ms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怎么看了一大顿就是没看出来

网友A:
这说明你还没有我聪明。吹牛,莫当真。 56毫秒是你自己要求的,不是算出来的。

楼主:
不会吧 我看西门子的说明手册说是56ms 所以使用1ms定时器确保至少为56ms的时间间隔 不可能随便要求的吧 哪不乱套了

网友A:
说说,在哪页?

网友A:
看看下面: 使用1ms定时器,要想确保至少为56ms的时间间隔,预设值为57ms 使用1ms定时器,要想确保至少为67ms的时间间隔,预设值为68ms 使用1ms定时器,要想确保至少为35ms的时间间隔,预设值为36ms 使用1ms定时器,要想确保至少为156ms的时间间隔,预设值为157ms 使用1ms定时器,要想确保至少为205ms的时间间隔,预设值为206ms 使用1ms定时器,要想确保至少为183ms的时间间隔,预设值为184ms 如果还不明白,我就该休息了。

楼主:
9_15 和9_16页上面说明 对定时器当前时间值的更新的几点说明 大家看看 用通俗的语言讲一遍

网友B:
你要想用定时器实现不小于56MS的定时,就必须将预设值设为57MS 56ms是你要实现的定时的时间,是你自己设定的

网友A:
俺俩的手册不是一个版本的,俺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