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网关psg/3

楼主(2004-03-09):
谁用PSG/3做过lontalk与其他协议的网关,如何着手做?请教。

楼主:
我想用可编程串口网关PSG/3完成一协议转换网关去MODBUS协议或其他协议网,现有一些问题请教: 1,我先用LONMAKER建立Network,name:psg3,device template name:psg3. 2,program ID设置: manufacturer:examples, device class:PLC gateway, usage:general channel type:TP/FT-10 model number:01 3,设置hardware template development:psg3 tpft-10, release:psg3 tpft-10, 4,在lonmaker中拖一development target device到network中 5,下载程序后有如下提示: the type of the program in the target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type of the program being download.the current device program does not have a standard ID;the program being downloaded has class/subclass 8A14/0a04. 继续执行后又有: the neuron model or system image version is imcompatible. 请问过程中有哪些错,我是新手,请赐教。

网友A:
maybe you need to chechk your NB3 device template that is use default system image. i was encounter some problem with you. but, when i change the system image version to version.7 and then then problem was be resolve. i hope this helps

楼主:
Nico Technology Tom Yeh, According to your comment,I changed the system image to version 7,and the problen was sorted out!Thanks for your help!

网友B: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非常感谢两位发了这样的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