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人机界面A970GOT的问题

楼主(2004-03-09):
我前段时间采用了三菱FX2N-128可编程控制器和三菱A970GOT-SBA人机界面制作了一台非标生产线,通过调试后设备运转良好,但却发现人机界面的报警信息在断电重新启动系统后消失,不能长时间的存贮的问题。希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可能是你的程序中设的是非停电保持!

网友A(2006-09-05):
我们使用的三菱的人机界面都是停电后报警信息全部消失的,请教楼上的老师如何在程序中设置停电保持?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