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安川伺服驱动PSO输出的格式

楼主(2004-03-09):
我用安川∑Ⅱ系列的:驱动器SGDM,马达SGMAH。PSO的数据格式为16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为"P";第二个字节为"+"或"-";第3-7为转动数;第8为",";第9-15为一圈内的绝对位置;第16为"CR".我不明白的是,如果我想得到一圈之内的位置值,是不是要对9-15的数据进行处理,应该怎么处理?各位专家一定帮忙,小弟感恩不尽。

网友A(2016-12-08):
现在是否可以了,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不明白

网友B(2017-04-17):
CR是回车符,代表数据串结束了。

反馈位置等于圈数乘每圈的脉冲加上单圈内的位置脉冲。

网友C(2018-11-18):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如果解决能否告诉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