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4-03-09):
变频器一拖三控制中,PLC如何编程,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这与PLC有何关系?

网友B:
要不要循环切换?

网友C:
告诉你个好办法,如实现闭环控制,可以选有这种功能的变频器,就不用PLC,这样还可以降低成本,有省掉很多麻烦,三垦变频器就用这种功能,并且很稳定。循环切换还是不循环切换,可以自由选择,简直太酷了!

网友D:
很多变频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