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PS能否用于给变频器供电

楼主(2004-03-09):
出于安全考虑,给变频器前端加一个UPS电源,以防止断电时变频器失控,但听人说UPS不能带感性负载,不能带变频器。我想请教有哪个高手给一个明确答复,如果UPS在这个场合不能用,怎样解决?

网友A:
谁说UPS不能带感性负载的,这样好解决啊加UPS的功率就OK了。如需UPS电源可以找我公司,电话:010-82517788(陈俊)

网友B:
任何电源带感性负载都应该加防护措施

网友C:
是直接用于电机不好,如果用于变频器前端,没有什么问题。 变频器输入是容性的!

网友A:
在路上走兄弟说的对,你又不是带电机而是加在变频器的前面嘛。放心吧完全可以带。

网友A:
今天是3.15你可以去当地的工商局投诉他啊?

网友D:
可以带的啊!!!! 我公司提供各类工控开关电源,欢迎来电来函 杭州科瑞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文二路207号文欣大厦2F—08 邮编:310012 电话:0571—88259125(T),88259126(T),88259127(F) 联系人:熊小姐

网友B:
大家好,如需台湾明纬开关电源、台湾士林低压电器、工控设备等,请与我联系0571-88259126转805,陈小姐。

网友E:
可以用的!!!因为变频器有整流桥,只要功率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F:
当然可以我就在用,我是二个变频器在线式,四个通过外线接成应急式yzl@hailide.cn

网友G:
不会吧 那么多广告了

网友H:
0.1mv

网友H:
本公司急需一台进口直流高精度稳压稳流电源,电流0-100A连续可调,电压0-30V连续可调,误差+-0。1V。 联系:ysf2002@ynmail.net

网友I(2004-05-08):
ups适应于各种负载,但是要注意其在保护电流值以内,带感性负载要注意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