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104和PLC用于机械设备控制上的区别

楼主(2004-03-09):
PC104和PLC在用于机械设备(钻机)控制上都有什么区别? 请大家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A:
PC104是指基于PC104总线的X86平台的计算机,可以用各种开发工具开发,PLC是可编程控制器,一般来说只能用PLC厂家提供的工具开发。速度上来说,PC104的CPU是通用的CPU,速度较快,但是实际控制时,响应速度受操作系统、程序等的制约,而PLC则是类似于单片机的运行方式。当然,区别在于你的系统需要什么,比如要求控制的点数、是否要控制电机还是液压系统等等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PLC做控制还是比较擅长的,个人感觉PC104就只适合做监控。

网友C:
pc104也是 不错的选择介绍你一个专业厂家www.sbs.com.cn 你也可以给我发E-mail: xp7711@163.com

网友D(2004-04-11):
各位前辈大家好有谁可以向我推荐一两本关于PC104的书籍吗?要详细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