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中CNET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4-03-09):
刚刚使用LG的MK系列的PLC,因为120s自带有CNET通讯功能,我通过计算机的COM1与之相连,接口线按照说明制作,但是使用CNETeditor始终无法进行连接(在串口调试中也没有应答)。在WIN_KGL中设置过波特率19200, Communication:Disable. 请使用过LG的朋友看看是什么问题,或者连接调试中有那些要注意的地方,说说参数要怎样设置!不胜感激!/bow!

网友A:
MK系列的K120S系列的通讯功能不需CNETEDTOR软件编辑。关于K120S的通讯通过编程软件中的参数编辑就可以。

楼主:
我在WIN_KGL中进行了设置,那我要通过PC对它进行通讯调试。按下连接图标之后,显示连接失败。具体的参数有要特别设置的吗?因为是刚刚使用,请多多指教!

楼主:
而且需要更换与编程线不同的接口线吗?好象设置好了,无论用哪根线,串口调试都不通嘛!

网友A:
KGL-WIN的参数设置为:COMM0参数窗口中:communication:Enable 19200 8 无 1,Dedicate Slave方式。连接线为9针的插头。 PLC:7 4 5分别对应PC的2 3 5。PLC的顶部有BULIT IN开关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