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用VB怎么发送数据包?

楼主(2004-03-09):
台安V2变频器,采用Modbus(TRU Model) 通讯协议,要用VB编写通讯程序,发送数据包的格式怎么写?数据包 功能为把变频器频率改为60HZ, 我是这么写的: Dim pag As String pag="T1-T2-T3-T4"+chr(&H01)+chr(&H06)+chr(&H01)+chr(&H02)+chr(&H17)+chr(&H70)+chr(&H27)+chr(&HE2)+"T1-T2-T3-T4" Mscomm1.output=pag 此功能指令信号为 SLAVE地址:01H;机能代码:06H;开始编号上位:01H;开始编号下位:02H;个数上位:17H;个数下位:70H;CRC-16上位:27H;CRC-16下位:E2H 我发送数据包时变频器老是没有任何响应,想着应该是格式不对的原因,请问发送数据包具体格式应该怎么写? *V2协议的下载地址:http://www.taian-technology.com/www/v2xieyi.pdf

网友A:
T1-T2-T3-T4是串口时序吧,指令直接发pag=chr(&H01)+chr(&H06)+chr(&H01)+chr(&H02)+chr(&H17)+chr(&H70)+chr(&H27)+chr(&HE2)看看行不行

楼主:
MODBUS协议上说发送数据前端和数据结尾都要有3.5个字符的时间间隔,它就是写的"T1-T2-T3-T4",我也不理解这样写的意思

楼主:
直接发送那样的指令不行,一点发送变频器就Err6错误(通讯失败),加上" "之后就不Err6了,其中“”中的内容任意写都不出现Err6错误

网友B(2004-04-20):
fzpxp,您有MODBUS 协议的中文说明书吗?寄一份给我好吗? email :xiaoyue08@sina.com

网友C(2004-05-28):
RTU模式:定义byte数组,然后output。 手册上我的主页下载吧。 http://dingshichao.126.com QQ:373928731

网友D:
楼上的你好 你的主页上面不能下载,麻烦你给我发一份modbus协议的说明书 zhangsheng_1002@sina.com 谢谢

网友C:
注:请使用FlashGet等下载工具进行下载!!!!!!!!!!!!!!!

网友A:
把你的地址留给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E:
请问哪位大侠有用VB编写过Modbus RTU 能否发个例子让我参考参考吗 谢谢

网友F:
请问哪位大侠有用VB编写过Modbus RTU 能否发个例子让我参考参考吗 谢谢 email:zyy181@sina.com

网友G(2004-12-31):
也给我发一份,谢谢了 gongkongmen@163.com

网友H(2005-04-03):
求也发份给我.谢谢 ! sunjie@shecc.com

网友I(2005-05-09):
t1 t2 t3 t4是空闲

网友J(2007-09-12):
RTU方式必须是依靠字节来发送的。所以建议用数组来处理。将各个数据地址HEX,赋值给数组中的元素,而后发送出去就可以了。你那样写是不可的。而且时间间隔是不用你去做的。要做的是真正的CRC16检验程序的书写。哈哈。。实践出真知!要搞懂还是要靠自己实践啊。。祝你成功!

what?

网友:
我也要!谢谢!

what?

网友K:
谢谢   我真在学习VB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