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VB发送MODBUS数据包的格式问题

楼主(2004-03-09):
台安V2变频器,采用Modbus(TRU Model) 通讯协议,要用VB编写通讯程序,发送数据包的格式怎么写?数据包 功能为把变频器频率改为60HZ, 我是这么写的: Dim pag As String pag="T1-T2-T3-T4"+chr(&H01)+chr(&H06)+chr(&H01)+chr(&H02)+chr(&H17)+chr(&H70)+chr(&H27)+chr(&HE2)+"T1-T2-T3-T4" Mscomm1.output=pag 此功能指令信号为 SLAVE地址:01H;机能代码:06H;开始编号上位:01H;开始编号下位:02H;个数上位:17H;个数下位:70H;CRC-16上位:27H;CRC-16下位:E2H 我发送数据包时变频器老是没有任何响应,想着应该是格式不对的原因,请问发送数据包具体格式应该怎么写? *V2协议的下载地址:http://www.taian-technology.com/www/v2xieyi.pdf

网友A:
看看你串行口的初始化啊 波特率对不对 数据格式对不对

楼主:
初始化和波特率都没问题的, 我就是怀疑数据格式的问题,但以我对协议的理解程度就只能写出上面那些了,还是不对,

网友B:
变频器侧的通讯参数?变频器的控制方式?给定的来源等都要考虑的。

网友C:
建议你到WWW.MODBUS.ORG网上DOWN MODBUS的协议规范,仔细看一下到底请求修改参数的数据格式是怎么写的。 至少你的CRC校验码的顺序就不对,应该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吧

网友D(2004-09-10):
主机请求地址 功能码 第一个寄存器的高位地址 第一个寄存器的低位地址 寄存器的数量的高位 寄存器的数量的底位 错误校验01 03 00 38 00 01 XX从机应答地址 功能码 字节数 数据高字节 数据低字节 错误校验01 03 2 41 24 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