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的选型

楼主(2004-03-09):
请叫各位大虾:变频器与电机功率应该怎么匹配、选型呢?

网友A:
一般功率一样就可以,负载大的则变频器功率可选大一级!

网友B:
如果电机功率为1.5KW,但实际应用时要将变频器的频率调到60以上或更高,是否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还是调整电机速比呢?谢谢!

网友A:
要看速度提升后负载的变化情况!我看过很多人通常不必要!

网友B:
2.2KW的变频器拖动1.5KW的电机,原频率设定最大值为30HZ时,无法启动,将MAX设为50HZ时可以启动,启动频率为50HZ。何解?

网友C:
欢迎常来www.sh-taiyang.com做客,这里能找到你所需要的。

网友D:
0-30HZ被设为禁用频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