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VR G7S

楼主(2004-03-09):
本人现有一台富士FVR G7S系列,6。9KVA变频器,带0。75千瓦电机运行两小时正常,但带4千瓦电机时电机旋转不起来。显示屏显示电流很大,且有异常声音发出,应怕模块烧坏,所以没有多试。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你换掉所有电解电容再试试。

网友B:
富士FVR G7S可能是模块坏,不接电机测输出是否平衡! CPF00是主板坏!

楼主:
本人检查电解电容都正常,不带电机三相也很平衡

网友B:
变频器显示电流?如果电流大但电机没坏则是模块问题!

网友A:
此变频器有一个液晶屏,能分别显示频率和电流,以柱面形式表示。电流;频率越大或越高柱面也越长。当时是电流柱面为最长了。但没报电流故障。电机曾经冒过烟,但用20千瓦变频器带很正常。当时频率设为64。74。请问于参数有无关系。

网友C:
请教QM50DY-H是几单元的模块。

网友D:
显视"CPF00"怎么修?谢谢!

网友E:
进口快速晶闸管 ST203S06P-12P 320A600V IR ST303C06C-12C 1180A600V-1200V IR ST333S06P-12P 518A ST333C06C-12C 1435A ST083C06C-12C 410A600V-1200V IR ST300C06C-12C 1290A600V-1200V IR ST203C06C-12C 700A ST330C08-12C 1420A IR ST223C06C-12C 745A S52KF12B 1590A1200V N350CH18 1045A1800VTO-200AC WESTCODE P105CH80 240A800V/Tq=15-30us WESTCODE N370CH12 1130A2600V P214CH80 370A800V/Tq=15-30us N630CH26 1663A2600V P300CH12 745A1200V/Tq=20-35us T508N18TOF 508A1800V T1209N20TOF 1209A2000V T589N17/18TOF 589A1700V/1800V T2101N20TOF 2101A2000V T709N22/24TOF 709A2200V/2400V T930S16/20TKC 930A/1600A2000V T1059N18/24TOF 1059A1800V/2400V T930S20TMC

网友E:
南京法思特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代理欧美日公司功率模块和电源模块,www.njfastech.com,电话:025-85089283,13770690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