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怎么采集数据

楼主(2004-03-09):
用VB怎么把称重传感器的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怎么采集数据,请哪位大侠具体指点一下

网友A:
请问你的A/D,pc总线板型号,我做过此监控程序,可与我联系 0373-5592214-2044,lhman62000@yahoo.com.cn

网友B:
I-7016 : 2通道应变仪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6_c.htm 工业自动化系列专业参考书籍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books/book_c.htm

网友C:
你可以选用合适的传感器将称重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在用数据采集板卡实现采集就可以了,VB中可以调用厂商提供的DLL实现。

网友D(2004-04-20):
我可以,有意的话与我联系。tflvxj@163.com,滕先生。

网友E:
我用的是研华的PCI-1713,也有公司附的光盘,可我不知道怎么用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数据采集的程序是不是要自己来编写的?光盘上的东西都有什么用?应该怎么来用?我做的是温度控制 谢谢了

楼主(2004-05-20):
数据采集卡与i-7016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一般来说... DAQ Card : 高速, 短距离, 走 ISA/PCI 等 bus. Remote I/O Module : 低速, 长距离, 用串口通信.

楼主:
用数据采集卡采集数据的编程与i-7016是一样的吗?卡的初始化和数字输入输出适配卡是一样的吗?

网友B:
1. 不一样. 2. 每个厂家的作法都不一样.

网友F:
那位大哥做pci-9118 有数据采集和a/d转换的资料没 小弟做毕业设计没资料 难啊 帮帮吧 谢了

网友G:
To GaryLin: 弘格的数据采集卡的VB编程怎样,有资料吗?

网友B:
free download (includes VB sample program)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index.htm

楼主(2004-06-27):
采集称重传感器的模拟信号能否这样:先用称重仪表接收传感器的信号,再用MSCOMM控件与仪表通信,从而达到采集的目的。

网友H:
用研华的PCI-1713的数据采集卡数据采集程序需要自己编,但随卡的光盘往往有VB的演示程序,通常是采用API函数方式采集。不过研华也有VB数据采集用的OCX控件,非常好用,编程也很简单,可以向厂家索要。大概是叫DAQ**控件。 我经常使用研华的板卡和ADAM进行数据采集(温度、电压)、设备的控制(电炉控温、变频器控制电机调速)等,还可以采用ADAM4016采集称重传感器信号,控制称重。对于新式电子天平和电子称可以直接通过COM口获取质量信息,由于是数字量传输,很稳定。

网友I:
我是刚刚接触VB的初学者,我需要用VB实现数据采集及处理功能,用的是研华的1711数据采集卡,我想知道怎么用VB实现A/D,D/A 转化并控制温度,液位系统。

网友J:
A/D,D/A的转化不是由VB完成的, 它是通过外部的传感器完成-〉电压信号送到数据采集卡-〉VB调用卡的API函数读取电压信号! 完成数据采集

网友G(2004-10-06):
我想知道16输出6输入要用什么板,那位大侠能够告诉我

网友B:
PIO-DA16: PCI bus, 14-bit, 16-channel Analog Output Board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card/pio-da16.htm PCI-1002: PCI bus, 12-bit, 32-channel Analog Input Board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card/pci-1002.htm

网友G:
pio-d24,DB-16RD,DB-24RD,DB-24PD的价格大概多少? e-mail:zjb_13057118850@sina.com

网友B:
您可联系... 泓格科技上海技术服务中心 电话: 021-62471722 62471723 62471724 传真: 021-62471725 E-mail: shanghai@icpdas.com 泓格科技北京技术服务中心 电话: 010-62980924 传真: 010-62962890 E-mail: beijing@icpdas.com

网友G:
To GaryLin: 上海弘格科技不买产品吗?

网友B:
上海泓格一般是通过代理商或经销商出货。 相关事宜/报价等, 都可以电洽询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