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赐教

楼主(2004-03-09):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想用变频器代替软起,只用软起功能,能实现吗? 变频器是怎样工作的?请赐教 !

网友A:
看来你是真的很有MANEY了。假如你只是用变频器的软启动功能,我劝你还是算了吧。变频器与软启动在启动时的区别是:变频器的输出变频变压保证电机的磁通基本恒定,提供额定的启动转矩。 软启动则是调压启动,相对而言变频器提供的启动转矩好多了。但价格也是高多了

网友B:
现在的变频器已很便宜,很多人已这样做!

网友A:
但还不至于比软启动便宜吧。何况当你的软启动还没坏的情况下,你算过这些成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