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欲选一简单好用控制卡控制三轴交流伺服电机

楼主(2004-03-09):
请教各位大侠、老师: 我想选一运动控制卡,控制三轴交流伺服电机,条件是简单好用,最好便宜些。不知该如何选择?各位大侠能否提供点信息及大体价格?小弟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向你介绍一款运用日本NOVA公司专业电机运动控制芯片MCX314开发的三轴运动控制卡MC6314P,该卡为半长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功能,可驱动步进,伺服系统。可实现单轴运行或三轴联动、任意两轴联动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三轴/双轴/单轴系统联动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三坐标/两坐标钻铣床、电脑雕刻机、小型实验台等精确定位控制系统。 http://www.novaelec.com.cn

网友B:
5000想要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