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M8011问题(出现怪现象)

楼主(2004-03-09):
最近发现三菱FX系列PLC出现一个怪现象,M8011时钟出现问题(更改OUT C102 K1960的K值为1200后时间仍然为19秒左右),改用M8012后正常,为何?

网友A(2016-07-05):
没有清楚描述你的问题

M8011     10 毫秒时钟脉冲

M8012     100毫秒时钟脉冲

为什么M8011不正常,改为M8012正常可能的原因是:

前者由于定时器时间较短,(定时器时间刷新是异步),定时器时间到后与程序的扫描状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