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通过485进行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4-03-09):
请问, 现有一台 fx2n,欲通过232编程口连接 pc进行监控, 同时加装了485BD,通过 485与两个ADAM4019进行通讯,进行数据采集。 这个方案可行吗? 如果可行,进行485通讯的时候,是使用RS命令吗?如何根据地址访问不同的4019模块? 多谢,恳请指教

网友A(2008-04-29):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的邮箱
mmmgod@163.com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可以。
不过FX2N的编程口不是232的,是422的。呵呵

网友B:
为什么不把4019接进PC呢?不是更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
不过FX2N的编程口不是232的,是422的。呵呵
哪232是什么的接口?

网友D:
那232就是标准的串行通信接口

网友E:
485通信是用RS指令的

网友E:
如何访问地址看指令说明

网友F:
422可以转成232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