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控制灯的明暗变化?

楼主(2004-03-10):
各位大哥,如何控制12V的灯,功率有30KW左右,使其实现明暗变化?

网友A:
可以用可控硅來控制呀。

网友B:
固态继电器,PWM控制。导通比率大,灯就亮,比率小,灯就暗 不过30KW。。。12V..... 你的12V直流电源有这么大的功率吗?灯是多少盏? 如果1KW一个,固态继电器需要120-150A,还需要配高质量的散热器。成本可不低。

网友C:
低压大电流,注意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