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ESD

楼主(2004-03-10):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ESD的英文全称?GE的PLC必须用什么级别的产品才能组成ESD系统?有经验大虾,敬请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ESD是英文Emergency Shutdown Device紧急停车系统的缩写。这种专用的安全保护系统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它的高可靠性和灵活性而受到一致好评。   ESD紧急停车系统按照安全独立原则要求,独立于DCS集散控制系统,其安全级别高于DCS。在正常情况下,ESD系统是处于静态的,不需要人为干预。作为安全保护系统,凌驾于生产过程控制之上,实时在线监测装置的安全性。只有当生产装置出现紧急情况时,不需要经过DCS系统,而直接由ESD发出保护联锁信号,对现场设备进行安全保护,避免危险扩散造成巨大损失。具有关资料,当人在危险时刻的判断和操作往往是滞后的、不可靠的,当操作人员面临生命危险时,要在60s内作出反应,错误决策的概率高达99.9%。因此设置独立于控制系统的安全联锁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是作好安全生产的重要准则。该动则动,不该动则不动,这是ESD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   为何要独立设置ESD系统呢?当然一般安全联锁保护功能也可由DCS来实现。但是对于较大规模的紧急停车系统应按照安全独立原则与DCS分开设置,这样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降低控制功能和安全功能同时失效的概率,当维护DCS部分故障时也不会危及安全保护系统; (2)对于大型装置或旋转机械设备而言,紧急停车系统响应速度越快越好。这有利于保护设备,避免事故扩大;并有利于分辨事故原因记录。而DCS处理大量过程监测信息,因此其响应速度难以作得很快; (3)DCS系统是过程控制系统,是动态的,需要人工频繁的干预,这有可能引起人为误动作;而ESD是静态的,不需要人为干预,这样设置ESD可以避免人为误动作。 解决方案   ESD系统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轻工,纺织,铁路,压缩机,鼓风机等需要安全保护及自动连锁保护的场合和。针对这种场合,GE FANUC AUTOMATION推出了90-70 GMR(Genius Module Redundancy)表决系统。   根据对冗余的不同需求;传感器信号被引入到隔离Genius输入模块。设置在独立机架中,各自独立的CPU从每条Genius总线上接受这些输入信号并对信号进行表决,然后,根据表决的结果执行相应的应用程序。由于系统的硬件采用了物理无藕合设计和分离式结构电路保护,因此用户不用担心出现硬件故障影响操作。离散输出电路对电流,电压传感器的信号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实现对输出和负载状态的诊断。   GMR识别系统故障并对其进行自动补偿,同时,允许在不中断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维修和部件更换。故障是由一个软件报警器功能来处理的,它可提供时间记录和I/O故障报告,系统故障的两个诊断表可以由编程器显示,也可以送到计算机或其他协处理器进行显示。每一个PLC中的诊断程序都在持续地运行以检测明显的和隐藏的故障,从而,降低系统的平均修复时间(MTTR),同时,为维修和操作人员自动生成故障报告。 解决方案 GMR控制器是由PLC CPU 788/789和CPM790以及相关电源,机架,通讯等模块组成。 组成:GMR CPU:IC697CPU788,或IC697CPU789,或IC697CPM790 90-70总线控制器(GBC):IC697BEM731 电源(PS):IC697PWR711/710 机架(RACK):IC697CHS790 IC697CHS791 GMR软件:IC641SWP745 编程软件:IC640HWP706 90-70 GMR表决系统的特点: 应用灵活性,可组态逐点冗余使之可以 根据指定的应用要求配置自己的硬件系统。 Genius I/O加速系统的开车进程,不须长距离拉线。 消除保险,减低了平均修复时间(MTTR) 故障识别到点级,进一步降低了平均修复时间(MTTR) GMR是一个"高可靠性"和"高可用性"的系统。 系统拓扑结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