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选用原则

楼主(2004-03-10):
在一个控制风力马达的系统中,马达额定功率为160KW,现要选择相应的熔断丝、接触器、断路器、、热继电器。要如何选取,哪位可否告诉选用原则。各样东西的选用系数谢谢了。

网友A:
电流告诉我。 用ABB元器件吗?

网友B:
你选哪个牌子的,直接跟厂家问。

网友C:
没有电流怎么选,

网友B:
猜猜: 额定电流大约在285-310A左右,对否? 断路器选:额定电流的11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