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S7300--ET200急问

楼主(2004-03-10):
大家好! 1。请问各位高手ET200做为分布式I/O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2。我们有个老系统是CPU314+DI+DO+AI 构成的(其中MPI口已经连接触摸屏) 现在要加一些远程I/O,请问如何连接? 可以直接读远程的I/O不用变原来的东西吗? 本人还没用过没见过ET200系列。。。非常感谢!!!

网友A:
加一个300,用MPI方式通讯,距离100M以上。

网友B:
CP352-5 + IM153 + I/O模板 1000米

楼主:
谢谢两位呀!! to:siemen: 请问是加一个S7300,然后两个300经由MPI连接, 那原来的300还同样可以接上TP270吗? sorry我刚才忘了 老系统还有CP343-1要把数据由以太网送到上位机呢! 那这样一来还要把新300的数据送到老的300会不会很麻烦? thank you very much

楼主:
to:寒音 谢了! 我们的距离大约是100多米 应是CP342-5吧?(CP342-5好像蛮贵,哈哈跟一个CPU差不多) 那就是经由CP342-5走PROFIBUS接到ET200M了? 我就把CP342-5加在老的300系统最后,这样原来的I/O点都不变 程序也不用动。只需再读新的远程DI//AI就可以了吗? 刚接触不懂 望继续指教!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