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 CXR产生的再生能量是如何回馈给电源?

楼主(2004-03-10):
CXR是电压源型逆变器还是电流源型逆变器?

网友A:
你可以与VACON中国服务中心联系,他们应该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B:
我看了点变频的书,CXR是两半变频器的组合。有线路逆变和电机逆变器两种。一般普通的PWM多为电压源型。

楼主:
to 雅各宾: 从论坛上看您曾或正在使用VACON变频器,请谈一下它的质量如何?能否详细解释线路逆变和电机逆变器?我不太懂,先谢了,如用CXR是否能省掉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我单位变频器用于控制施工升降机及塔式起重机,环境中震动大和灰尘多,起制动频繁。

网友B:
to:庞生 我是个用户,在此强作解人,您别怪我。 我用的VACON起始在锅炉风机上,250-400KW的,一直没给我添过什么麻烦。后来我天车上用了CXR,是两个CXI组成的,若有多个电机可直流母线直接串联下去。线路逆变就是提供电源和反馈电网的那半,电机逆变就是直接接电机那半。可以不有制动电阻, 进线还要一个LCL滤波器。线路逆变有专用程序,不必设参数,电机逆变象一般变频一样用。我用的功率比较小,感觉用下来还可以。其它公司的类似方案可能没有VACON成熟,已是系列产品,有的大公司这个产品有致命伤。VACON缺点是没名气,我选了之后发现好吃不貴。:)

楼主:
感谢雅各宾先生的耐心讲解,我明白了不少。

网友A:
VACON CXR方案专为需要连续制动的场合开发.CXR产生的能量是无谐波的,可以被回馈给电源.它可以有效的补偿电源的功率因数. VACON CXR基本配置包含两个CXI单元和一个线路滤波器. VACON CXR由两个同样(尺寸)的单元组成,其中一个连接到电机,另一 个通过滤波器连接到电源.滤波器为LCL形成,两个单元的直流回路相连. 控制板以及I/O与CX相同. VACON CXI是一种以CX为基础的直流供电逆变器.它不包含整流桥,电机需要的能量以直流方式供给,制动时感生的能量反馈回直流回路. VACON CXI可以连接到现存的前端,也可以连接到多脉冲的变压器/整流器系统.允许采用交流供电,也允许与电源间的双向能量传递.

楼主:
VACON CXR 55kw 价格?

网友A:
你可在qq上留言,我会告诉你的.30031236

网友C:
询价为什么不直接打到Vacon代表处呢?010-65813733

网友A:
也可以,但有些代表处好象不提供人民币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