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请问可以用PC做主站么

楼主(2004-03-10):
请问可以用PC做主站么,用profibus总线来连接英国CT的mentorii在step7用cp5611如何配置网络通过VB来控制英国CT的mentorii的直流电机驱动器

网友A:
一个opc Server就是一个主站的概念

网友B:
当然可以,但必须使用SOFTNET DP,在vb中使用api接口可以与dp从站通信,前提条件是配置正确。